pcb板子上贴片封装的位置可不可以焊接直插?

楼主(2019-07-05):
请问,对于pcb板子上贴片封装的位置可不可以焊接直插?是对于电阻,电容这些元器件。可以的话一般怎么焊比较好,焊上去使用没问题的吗?

网友A:
有啥不可以的,只要各元器件之间处理好就行,如引脚上套热缩管,绝缘管之类的

网友B:
如果是调试当然可以,如果是生产就不可以了。

网友C:
贴片位置怕是不好焊直插吧,毕竟体积,管教处理 都不一样。你是在要焊接,也比较麻烦,沾锡挂上引脚,基本参数适用范围没问题的话,一定程度的互相替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只要你对电路原理熟悉,焊接技术过关,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E:
个别元件,维修或调试就可以,大面积使用就不可以!贴片元件的功率都比较小,焊位小,直插元件的引脚也形似天线,有辐射或接收功能,容易造成线路工作不稳定。

网友F:
给别应该可以,但是焊盘很小,焊接技术得过关,元件参数得相同

网友G:
可以焊接的,不过比较麻烦,一般直插的元器件都需要在PCB板上预先留对应的插孔,但贴片的元器件在PCB板上就只有印刷的焊盘,要想将插件焊到贴片的位置上,只能通过手工焊接,效率很慢。

网友H:
可以,只管导通不用管方式,能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I:
能倒是能,但是得有一定技术,而且会有一定的影响容易掰折,也极其不美观,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