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没有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9-07-05):
      各位大佬,做智能小车的时候遇到个问题,电源模块运转正常的情况下,电机驱动加12.5v,L298N端接5v,L298N输出没有电压差,平均每端对地电压在1.43v左右,怎么解决啊。

楼主:
顶自己,顶自己,希望得到恢复嗷!

网友A:
发电路 源码上来

网友B:
L298N和单片机共地了么

网友C(2021-05-07):
引用 网友B:
L298N和单片机共地了么

感谢感谢   原来是我没共地导致的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