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做升压驱动超声波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9-07-05):
MAX232做升压驱动超声波接上超声波探头后有 哒哒哒的声音 但是示波器的波形不对该怎么解决 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A:
敢想,赞一个。
动力不足。

网友B:
这是做发射驱动吧,RXD TXD都要设置为输出,互相输出高低电平,频率要符合探头的要求。

楼主:
输出波形图

网友C:
同问,你的原理图能给一份吗,最近也在自制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你的原理图能给一份吗,最近也在自制超声波

可以  912841656

网友D(2020-04-14):
牛X,这个芯片的驱动很弱很弱。。。你好比拿一个玩具电动机去驱动一个普通的轿车。。。。

网友E(2021-01-15):
大哥你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牛X,这个芯片的驱动很弱很弱。。。你好比拿一个玩具电动机去驱动一个普通的轿车。。。。

应该不至于那么夸张,但确实小点,不过这个是个创意不错的

网友G:
超声波头外部再接MOS管增强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