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铁锂电池充电到4.4V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05):
    开路电压2小时以后还3.9V呢?    用LM317可调稳压电源12串联一个10欧姆电阻1A电流对铁锂电池充电。1-2小时电池端电压竟达4.4V(充电电流变小,10欧姆电阻压降减小)是不是电池已经充满电串联电阻压降变小充电电压继续上升,造成电池过充?    如此说来峰值电压超过锂电充电限制电压的非稳定直流电压(例如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对锂电充电是不合适的?

网友A(2022-05-20):
我的也有这情况,一组电池里面有3.8V,4V,3.7V,大部份是3.3V3.4V
开始充电的时候测都是3.1V,充一个小时后测3.3V,那几个3.8-4-3.7V的电压到3.5v-3.7V,是不是烂了,

网友B(2019-07-10):
引用 网友C:
要弄清楚怎么回事至少也得提供充电电路

可调稳压电源对铁锂电池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铁锂电池没错,怎么会到4V呢?

我也不不清楚,我的铁锂电池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按理来说,即使充电到4V,一段时间后电压就会降低到3.4v左右的,如果有容量测试仪的话扯一下容量就好了。

网友C:
要弄清楚怎么回事至少也得提供充电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一会儿电试试看,如果还是3.6v以上,估计不是铁锂

是铁锂电池没错,怎么会到4V呢?

网友D:
放一会儿电试试看,如果还是3.6v以上,估计不是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