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的洞洞板焊接8*8*8光立方教程

楼主:
制作光立方,以下是光立方主板焊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要仔细看哦!
电烙铁一把(贴片芯片焊接最好使用刀头的),焊锡丝一卷,镊子一把,剪脚
钳一把。
准备一个小盒子,把所有的元器放入盒子里备用。(都是小东东,不一小心掉
了一个都很麻烦哦)
2、注意:led 焊接容易坏,灯焊接的时候注意防静电,烙铁温度调到 280 度(不
能高温的烙铁可以用海棉降下温再焊接)左右就可以了,焊接时间控制在 3 秒
内,烙铁不能同时接触到两个管脚。
3、原理图的准备
将资料中光立方原理图打开,焊接时要对着原理图哦! ,下面是原理图

4、 焊接元件清单,拿到套件的时候先清点元件数量,焊接的时候对照原理图和
元件清单进行焊接
普通版光立方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参数
电路板上标号
元件规格
数量
编号
220uf
C1、C2
贴片电解电容
2

30pf
C3, C4
0805贴片电容
3
8440
CON4
J1
4p弯排针
1
290
轻触
K1
轻触开
1
6965
LED
LED1, LED2, LED3, LED4
插件5mm led
4
7010
DC2.1
P1
DC电源插座
1
3132
音频座
P2, P3
贴片音频接口
2

10K
R1
0805贴片电阻
2
8213
4148
D1、D2、D3、D4、D5、D6、D7、D8
贴片二极管
9
8528
自锁
SW1
自锁开关
1
3108
4953
U1, U2, U3, U4
SO-8芯片
4
1486
1838
U6
红外接收
1
1700
STC12C5A60S2
U5
DIP40芯片
1

74HC595
U7、U8、U9、U10、U12、U13、U14、U15
SO-16芯片
9
2008
22.1184MHZ
Y1
插件晶振
1
1427
DIP40
U6
DIP40芯片底座
1
货架上
2x5x7方形灯

520

插针

插针
2排
276
15x18cm洞洞板板

1

ok导线

1.5米

5、洞洞板焊接底板要求高,需要有电路知识和焊接技术

8X8X8 光立方 LED 灯焊接说明
一、将 LED 焊接成 8 个灯一排
第 1步:拿出 512个 LED(购买三色灯组合的朋友注意区分好颜色),全部将阳极 (长脚)折弯 90 度。注意:阳极(短脚)折弯 90度,阴极(短脚)不动。注意: 灯脚的长度不用剪短。如下图所示:

第2步:拿出我们独家设计的焊接模板,装上钢柱。这8个孔之间的间距为20MM,和光立方的间距是一致的。焊接出来的灯精确完美。
第 3 步:拿出全部折好的 512 个 LED 中的 8 个,将 LED 胶体插到模板的中间孔上, 摆整齐,把 LED 阳极(长脚)焊接在一起(注意是阳极和阳极连接在一起,不要把 阳极连接到阴极了)。一次只能插入 8个 LED,千万别偷懒哦一排排的插入焊接。插 入好了 8 个 LED 确认无误后,将其横向的阳极(长脚)引脚焊接好

第 4 步:焊接好了 8 个 LED,也就是一排,将其拔出来,继续插入第二组,焊接 好,拔出来,这个步骤一共需要将 512个 LED 全部焊接完,焊接出 64 条 8 个 LED 的灯条出来

二、将 64 条 8 个 LED 灯条焊接成面 8 面
第 1 步:拿出两排焊接好的灯条,插入模板上摆整齐,把两排灯的负极和负极焊接 在一起。焊接好后拿出来就是一面两排灯的面了,详细看图片介绍。

第 2 步:拿出两个焊接好两排灯的面,插入模板上摆整齐,把两面灯的负极和负极 焊接在一起。焊接好后拿出来就是一面四排灯的面了,详细看图片介绍。

同样的方法把所有两排灯的面焊接面四排灯的面,如上图片

第 3 步:拿出两个焊接好四排灯的面,插入模板上摆整齐,把两面灯的负极和负极 焊接在一起。焊接好后拿出来就是一面八排灯的面了,这样就制作完成一面灯了,

同样的方法把所有四排灯的面焊接面八排灯的面,如上图片,这样就把所有的灯焊 接成 8 面

我把全部制作资料放在附件附件里了。附件里的更详细。我的成品展示

网友A(2019-07-07):
点赞   附件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B:
厉害,支持自己动手制作!

网友C(2019-12-09):
有下载的驱动或者下载的软件吗

网友D(2022-09-02):
用的是什么取模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