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24秒篮球倒计时器制作

楼主:
电路简介
      电路由秒脉冲发生器、计数器、译码器、显示电路和报警电路5部分组成。计数器以秒为单位从24递减到0,最后从0变成24暂停。当按下开始按钮时,又进入下一次倒计时计数。
与《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配套,可用于学校电子制作实训,学习电子技术,也可用于电子爱好者自学使用。
供电电压:直流3-5V,切记电压不能大于5V,否则会烧坏数码管,建议4.5V

电路原理图如下:

按键定义:
开始:启动按键,倒计时结束后,按下此键,计数器开始递减计数。
复位:当按下此键时,不管工作于什么工作状态,计数器立即复位到预置的24秒数值。
暂停:当此键被一直按下时,计数器暂停计数,松开按键后,计时继续。
提醒:如果蜂鸣器小声或者不响,可以直接用剪掉的管脚短路焊接R7即可解决。上电可能会乱显示,按下复位键即可。
元件清单

焊接提示:
供电注意正负极,电阻阻值要跟板子上一一对应,芯片型号插在对应的位置,芯片缺口方向全部都是向上。LED和电解电容都是长管脚是正极。
焊接成品图

1.注意板子上的元件从体积小的开始焊接,然后再焊接大的。
2.个别元件如电阻电容等暂时缺货,我们会发其符号电路原理的他附近值的元件代替,蓝色的金属膜电阻的可能换成灰色的碳膜电阻发,灰色的碳膜电阻的也可能换成蓝色的金属膜电阻来发。是一样的效果。
3.焊接好后,请自助调试,焊接没出错的话一般都可以成功,如果焊接失败,请仔细检查,我们不能保证您一焊接就能成功

网友A(2019-07-08):
如果24秒右下角能有一个小的倒计时就更好了

网友B(2019-10-18):
你好,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请问您那里又没有数电24s篮球倒计时器制作的原件?我们师傅需要我们做一个电路,我想按着你的这个做一下,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呢?

网友C(2019-12-24):
您那里有没有数电篮球倒计时器制作的原件?我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