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AD好用还是Proteus好用呢,求大神介绍下。

楼主(2019-07-05):
AD和Pruteus 哪个好用呢,哪个版本适合新手,求大神介绍下

网友A:
软件的侧重点不相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B:
AD比较好,AD10版本使用的比较多而且稳定

网友C:
AD主要用来设计原理图与电路板软件,Pruteus主要用来仿真的软件,看你目的。

网友D:
Pruteus  是仿真用的 , ad是画板用的。 功能都不一样啊。。。

网友E:
两个都好用

网友F:
用PADS才是最接近企业的

网友G:
AD主要用来设计原理图与电路板软件,Pruteus主要用来仿真的软件

网友H:
AD是设计电路图,电路原理图,PCB,后一个是仿真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I:
老哥,你是想问protel99se吧?

网友J:
AD系列是主要画硬件PCB电路图的 而Pruteus主要是进行单片机系统的仿真

网友K:
Ad画sch,pcb.prureus仿真

网友L:
其实两个都很好,AD在国内用得比较多,和生产商也比较衔接,而且学习资料什么的比较全;proteus在国外仿真和画pcb都挺好,只是在国内没有AD使用广泛。

网友M:
两个作用不同的 ,后者是仿真 前者是原理图

网友N:
用Pruteus更好,可以进行仿真,更好检查对错

网友O:
Proteus 仿真用,AD电路图,电路原理图

网友P:
PROTUES可以用于单片机的仿真,这个还是满好的。AD主要是用来画PCB,资料会比较多点

网友Q:
AD主要用来设计原理图与电路板软件,Pruteus主要用来仿真的软件,功能都不一样,软件的侧重点不相同没有可比性

网友R:
看你的用途,画图画板子就用ad,仿真就是pruteus

网友S:
ad主要是用来画pcb的,proteus主要用来仿真,侧重点不同吧

网友T:
AD主要用于电路板绘制,可以进行仿真,但没有puteus那么直接,Pruteus主要就是应用于仿真,主要看个人用途 电子绘图还是AD 好用

网友U:
AD16,可以的

网友V:
楼主说的应该是protel吧!AD是protel的升级版本,大大强化的覆铜速度和3D性能,各项性能都比protel好,protel唯一的优点就是轻量化了

网友W:
如果用于绘制和仿真调试80C51系列的电子电路,Proteus很容易上手。

网友X:
AD是搞PCB 画板子用的吧   proteus是做各种仿真的 要做单片机仿真的话 用proteus 我也在用 还不错可以

网友Y:
个人觉得AD比较好   用的人也多

网友Z:
8.7版本的

网友AA:
我感觉proteus对新手友好 AD学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AB:
Pruteus 和AD都有仿真, 设计原理图与电路板板的功能, 侧重点不同, AD主要用来设计原理图与电路板,Pruteus主要用来仿真;

网友AC:
个人感觉pruteus好用

网友AD:
AD用来设计PCB电路板,Pruteus用来仿真

网友AE(2021-09-07):
新手用AD,资料多,教程多,不会的细节百度一下就搞定。但是你要注意,以后上班有很大机会被厂家盯上,我们公司现在被逼着用其他产品了,Proteus主要是仿真用的多,画板的不多

网友AF:
Proteus  是仿真用的 , ad是画PCB用的,其实还有好用的Multisim,我觉得单片机仿真用Proteus好用,模电数电用multisim好用

网友AG:
两个不同功能的软件放在一起毫无可比性

网友AB:
AD 和 Proteus 是两个不同的软件。 AD 是专业的原理图、PCB 设计工具,包括 A/D 和混合信号模拟。 Proteus 面向电路模拟器,包括原理图和 PCB 设计工具。

网友AH:
还是pads好用啊!嘿嘿

网友AI:
一个画原理图画板子的,一个仿真的。 我新手就是先在AD画原理图keil4写程序 然后去proteus仿真。 仿真出来再画PCB,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