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可以用全桥整流后的脉动直流充电吗?

楼主(2019-07-06):
全桥整流后的电压有效值是0.9倍的交流电压有效值,但峰值电压远高于有效值。锂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是4.2V,全桥整流后的峰值电压高于4.2V会不会造成过充?

网友A:
锂电池对充电电压要求很精确,一般的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4.25±0.05,也就是最高不能高于4.30V;
用未经稳压的全桥整流后的电压充电,很明显是危险的事情。

网友A:
如果只是应急使用,可以使用常见的稳压芯片,比如LM317等等,稳压到4.15V,再串联一个1Ω左右的电阻,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B:
锂电池确实需要较全面的保护措施,保护板的关断保护,充电器的恒压恒流均衡等功能。

网友C:
1、可以。
2、会过充。

网友D:
楼主可试一试,用有保护板的锂电池试试,

网友E:
串电阻进行限流保护

网友F:
不能!因为无法控制电压和电流。

网友G:
可以,通过BMS来控制应该是不会过充的,如果没有程序控制单靠硬件参数去控制的话那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以。
2、会过充。

在保证不超过最大充电电流的情况下,监测锂电电压不超过4.2V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对充电电压要求很精确,一般的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4.25±0.05,也就是最高不能高于4.30V;
用未经稳 ...

全波整流后的峰值电压高于锂电的最高限制电压,一定会造成锂电的过充吗?如果锂电没达到最高限制电压,脉动直流的峰值电压一定会造成电池的过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进行限流保护

此办法不可取!充电电流减小电阻压降变小或造成电池过充

网友H:
不会,会降压

网友I(2020-10-30):
要加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J:
那应该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K:
肯定不行,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应该是4.21V,现在给锂电池充电的芯片在T宝上一抓一大把,就几毛钱一个,电路也很简单。

网友L:
又挖坑?

交流电转直流电是通过整流+滤波,得到脉动直流电
不管你加了多大的滤波电容,他还是脉动直流电!只是形似于直流电!
所以,电池,只要是电池,不管是铅酸、镍镉、还是化学锂,包括电容,脉动直流电都可以给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