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_OLEO显示屏动画程序共享

楼主(2019-07-06):
STM32F103C8T6_OLEO显示屏动画程序共享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exti.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u8 S = 12;//时
u8 F = 0;//分
u8 M = 0;//秒
u8 SX= 0;//0:刷新

int main(void)
{
  u8 i;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CHinese(0,  0,0);//电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18, 0,1);//子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36, 0,2);//爱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54, 0,3);//好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72, 0,4);//开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90, 0,5);//发
        delay_ms(100);
        OLED_ShowCHinese(108,0,6);//板
        delay_ms(100);
        OLED_ShowString(8,3,"STM32F103C8T6",12); //显示字符
  OLED_DrawBMP_LOGO1(0,6,128,8);
  for(i=4;i<124;i++)//进度条显示
                {
                        OLED_DrawBMP_LOGO2(i,6,i+2,8);
                        delay_ms(4);
                }
        OLED_Clear(); //清屏
  OLED_DrawBMP_LOGO4(0,0,128,2); //显示图形
  OLED_ShowString(24,0,"4G",16); //显示字符
        OLED_DrawBMP_LOGO5(0,6,128,8); //显示图形

        uart_init(9600);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AT24CXX_Check();

        if(AT24CXX_ReadOneByte(1)==0x55)//判断是否是第一次启动
        {
                S=AT24CXX_ReadOneByte(2);
                F=AT24CXX_ReadOneByte(3);
                M=AT24CXX_ReadOneByte(4);
        }
else //第一次启动,保存数据并做标注
        {
                AT24CXX_WriteOneByte(1,0x55);//写标注
                AT24CXX_WriteOneByte(2,S);//写数据
                AT24CXX_WriteOneByte(3,F);//写数据
                AT24CXX_WriteOneByte(4,M);//写数据
        }

        TIM3_Int_Init(10000,5000);//10Khz记数频率,计数到5000=500ms

        while(1)
        {
                if(SX==0)
                {
                        AT24CXX_WriteOneByte(2,S);//写数据
                        AT24CXX_WriteOneByte(3,F);//写数据
                        AT24CXX_WriteOneByte(4,M);//写数据
                        SX = 1;
                        OLED_DrawBMP_ZI(26,2,40, 5,S/10);//第一位
                  OLED_DrawBMP_ZI(43,2,57, 5,S%10);//第二位

                  OLED_DrawBMP_LOGO7(62,2,66, 5);  //显示图形

                  OLED_DrawBMP_ZI(69,2,83, 5,F/10);     //第三位
                  OLED_DrawBMP_ZI(86,2,100, 5,F%10);    //第四位
                  OLED_ShowString(26,5,"2018-10-08",12);//显示字符
      OLED_ShowNum(108,3,M,2,16);  //显示秒
                }

        }
}

网友A(2019-10-28):
希望可以用,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