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2543 AD采电压电流 无线充电检测与控制电路+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7-06):
之前做的简单设计,无线充电给超级电容充电,并进行检测是否充满,源代码、和一些电路分享给大家看看,水平有限,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程序流程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接线图

接线图

/*接好线后记得供地,根据程序来决定采集通道是IN几。开始时的数据是变化的当采集一点
电压时就稳定显示采集的电压,采集电压时记得改变基准电压,每个板基准电压都不同。

  AIN0~AIN10为模拟输入端; 为片选端;DIN 为串行数据输入端;
  DOUT为A/D转换结果的三态串行输出端;EOC为转换结束端;CLK为I/O时钟;REF+为正基准电压端;REF-为负基准电压端;VCC为电源;GND为地。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TLC254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long r;
  sbit cek1 = P0^0;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V0=0,I=0;
   /*调用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LCD_display();           //显示函数
   //cek1=0;
   while(1)
   {
      read2543(0x01);                                //选择通道IN0测量电流
      I=(uint)(read2543(0x00)*50000/4095);         //TLC2543采集电压的公式 2的12次方减1=4095  49900是基准电压
          shujuxs(I,1,3);
          read2543(0x02);                         //选择通道IN1测量电压
      V0=(uint)(read2543(0x01)*50000/4095);
           shujux(V0,2,3);
       if(I<500)                          //判断电池电压是否充满电流满足
        {
                   cek1=1;
                   delayms(60000);                                          // 如果充满就断电
                     }
                   else
                      {
                      cek1=0;                                      //未满继续充电
                    }
                 }
   }

网友A(2021-04-15):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硬件部分工作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