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液晶显示加串口

楼主(2019-07-06):
当初刚学51的代码,莫见笑

                                     /******2018年11.30超声波测距液晶显示加串口******/
   #include<reg51.h>                       //包含51头文件
   #include<lcd.c>                               //包含液晶1602显示
   sbit trig=P0^1;                               //控制端口定义
   sbit echo=P0^0;                               //接收端口定义

unsigned char str[]={"wuxuesiceju!"}; //液晶屏显示数组刷广告
unsigned char juli[]={"0000cm!"};           //液晶屏显示测量距离值数组
unsigned int time;                           //定义一个整型(全局)变量time
unsigned long s;                           //定义一个长整型(全局)变量s
unsigned char flag=0;                 //定义一个字符型(全局)变量flag(计数器数到溢出标记)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20微秒(晶振11.0592MHz)******/
void Delay2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        _nop_();
        i = 6;
        while (--i);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1000毫秒(晶振11.0592MHz)******/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超声波模块启动函数(由时序图得)******/
void start()
   { trig=1;                                     //控制端高电平持续超过10us以上启动模块
         Delay20us();                             //延时20us
            trig=0;                                     //控制端拉低
  }

                              /******超声波测距距离计算1602显示函数******/
void count()
{ time=TH0*256+TL0;                                //计数器中的16进制数据转化为10进制数(高位低位拼成一个整数)
   s=time*1.7/100;                                    //超声模块测量距离计算公式(发出超声波计数器开始计数,
                                                                        //当接收到反射回来的时停止,这个就是一个来回的时间,
                                                                        //除以2再乘上声速340m/s)
        if((s>400)||(s<3)||(flag==1) )        //假如测量距离超过4m或者小于3cm或者计数器溢出1602显示错误提示
          wstr(0xc0,"chaole!");
else                                                                //否则将测量距离显示到1602上
  {
   juli[3] = s%10+48;                                //取出十位在转为数字在液晶屏显示
   juli[2] = s/10%10+48;                        //取出百位在转为数字在液晶屏显示
   juli[1] = s/100%10+48;                    //取出千位在转为数字在液晶屏显示
   juli[0] = s/1000+48;                                //取出万位在转为数字在液晶屏显示
    wstr(0xc0,"                                   ");//清空液晶屏
   wstr(0xc0,juli);                                        //指定液晶屏显示位置
  }
   TH0=0X00;                                                // 定时器初值为0
   TL0=0X00;                                                // 定时器初值为0
   flag=0;                                                        // 溢出标记置0
}

                      /******串口初始化函数******/

uart ()                                                           //9600bps@11.0592MHz        【两者波特率要一致】
{
TMOD=TMOD|0x20;                                   //设置T1为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
TH1=0XFD;                                                   //定时器T1初值253  波特率为96000b/s
TL1=0XFD;                                                   //定时器T1初值253  波特率为96000b/s
SCON=0X5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ET1=0;                                                           //定时器1的中断允许开关
ES=1;                                                           //开启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
}

                             /******中断服务子程序函数******/
t0int() interrupt 1                          //中断t0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断类型号为1
{
           flag=1;                                          //溢出标记赋值1

}
                                    /******主程序******/

   main()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一个字符型(局部)变量

Init();                           //液晶屏1602初始化
wstr(0x80,str);           //指定地址液晶屏显示数组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0=0x00;                           //定时器0初值为0
TL0=0x00;                           //定时器0初值为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允许中断
uar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start();                           //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while(echo==0)  ;   //判断收端口是否为低电平(不是低电平什么也不干)
   TR0=1;                           //启动定时器
   while(echo==1)  ;   //判断收端口是否为高电平(不是高电平什么也不干)
   TR0=0;                           //关闭定时器
   count();                           //超声波测距距离计算1602显示函数初始化
   Delay1000ms()        ;  //延时1000ms
   for(i=0;i<7;i++)           //将测量数据发送到电脑串口软件
   TL1=0XFD;                   //定时器T1初值253  波特率为96000b/s        【两者波特率要一致】
{
   SBUF=juli[i];           //测量数据写到SBUF,发送到电脑串口软件
   while(TI==0)  ;           //等待发送结束(没发送完成什么也不干)
   TI=0;                           //中断标志清零

  }

}

   }

网友A(2019-12-07):
串口为什么显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