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DIY需要一些什么硬件?

楼主(2019-07-06):
本人想自制一些小电子模块,写程序的keil和烧写软件都有了,但是硬件我不知道该买一些什么,除了DIY的元器件之外,共用的元器件有什么呢,包括芯片类型,USB转换口之类的,有没有大佬帮忙列一下清单呢,感激不尽

网友A:
清单是根据电路及选用封装得出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单是根据电路及选用封装得出的,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滴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就是把程序烧写进单片机里,用的USB接口的那些元器件有哪些

网友B:
初学可以去找一下别人的产品手册

网友A:
常用前两个,国产的 CH340/1,国外的 PL2303....,BL232....等专用衍生型号,还有用单片机模拟 USB

网友C:
如果浏览5—10年前的电子制作资料,你一定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单片机选型、各种手工焊制的电路板、纷繁复杂的飞线……而近几年的各种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制作,则统一了许多,各种不同领域、不同功能的电子DIY作品,大都采用了同一种控制模块为核心——Arduino。

网友D:
这个是下载用,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东西很重要
特点就是它免去了冷启动,买就可以了,10块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去买什么USB转TLL之类的了,买几个CH340在家里备用就可以了,坏了就换IC

网友E:
CH340 2302 等,还有的支持485下载

网友F:
可以参照正点原子的Demo板子

网友G:
stc89c51  ch340

网友H:
需要一个单片机开发(学习)板;CH340的USB烧录模块、面包板(多孔板)。

网友I:
刚开始学习应该是用洞洞板,直插的电阻电容可以买整套的样品。然后就可以只买少数芯片了。简单的万用表,烙铁之类的工具也是必备的

网友J:
最小系统板,面包板,USB烧录模块

网友K:
会用AD或者cadence画板吗?会的话自己画一块去打样回来自己焊接,不仅可以学习软件,连硬件也一并学了,一举两得。单片机建议用STC的8A8K64S4A12,51内核,烧录芯片用CP2102,为什么不用CH340之类的烧录芯片呢?因为这类芯片的驱动兼容性稳定性都不好,如果系统是Win10还容易导致蓝屏!而CP2102全系系统都支持!稳定性和烧录性能都无容置疑!此外单片机外部元器件可以用一个温度传感器18B20,数码管,蜂鸣器,超声波传感器等等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下载用,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东西很重要
特点就是它免去了冷启动,买就可以了,10块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去 ...

为什么不用CP2102呢?贵一点,稳定性/烧录速度,无可匹敌

网友L:
建议刚开始学可以买开发板根据视频先了解一下,熟悉了之后再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M:
买个小的开发板,一整套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N:
初學可以買一套開發板,我目前在用以前別人的開發板練習

网友O:
关于电路的话是大概率有电阻电容的,部分电路是需要电感的,这些要根据你想要做什么,还要根据你要做的电子模块对运算要求,成本要求来决定要用的芯片,其中比较常用的有arduino,c51,使他们2

网友O:
电路中一般都需要电阻电容,少部分的电路是需要电感的,这取决于你要做什么电子模块,根据你要做的模块对芯片运算能力的要求以及你自己成本的要求来决定芯片,比较常用的有arduino,c51,stm32,msp系列,stm32运算能力强,msp低功耗,c51成本低,arduino易上手,如果你要自己做板子,一般是需要usb转接口的,232接口,如果你需要独立使用电子模块,还需要电源模块,一般还需要led,led可以帮助你查看电子模块当前的状态,对做成一个产品比较有帮助,如果你还需要输入,可以准备蓝牙模块,或者比较简单的直接上个按键,或者高级一点上个触摸屏,如果你需要显示也可以有oled屏,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P:
一般根据你自己所需求的功能定义,你所需要的芯片的最小系统,和外围电路构成,外围电路包括电源系统外加你自己需要的类似蓝牙模块这类电路

网友Q:
建议arduino那一套,挺好的

网友R:
既然自己DIY,那就DIY到底,洞洞板自己焊一个系统板,最小系统板的图随便百度下就能找到.
下载工具就去买点CH340,大概1块钱左右一片,按照手册里的电路焊接,我到现在USB转串口的那玩意还是我以前自己焊的洞洞板
当然还有些电容,电阻 LED 晶振之类的东西.某宝有那种散装论斤称的电子元件,电阻 电容 三极管 晶振什么都有,随便买点,元件基本就齐了,就是得花点时间翻.

网友S: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主要想知道,就是把程序烧写进单片机里,用的USB接口的那些元器件有哪些

只是这样的话买一个51的工具箱(淘宝有卖)和usb线就行,淘宝应该会附带教程

网友T:
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样功能的模块,然后你要去找到那个模块的原理图,看它需要哪些原件才买,就这样想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U:
淘宝买个开发套件,送软件和开发包,30块钱搞定 哈哈

网友V:
下载线,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