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开关模块程序的编写思路,想实现一个小功能

楼主(2019-07-06):
公司有个开关模块,发送一段指令会打开,成功会返回一串指令,同样,发送一串关闭指令,它会关闭,成功也会反馈,
因此,我需要写个单片机小程序,按下按钮1,通过单片机和MAX485芯片向开关模块发送开关指令,并判断是否成功,由于我不是专业,但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也购了51单片机,和MAX485模块,并链接P1.0,P1.1为按键1,2  同时也对应MAX485也链接TX,和RX端口。 麻烦大师们 帮我写个程序:
已知:
我用串口工具获取得知(16进制):
02 60 24 7A 01 FF FF     开指令
02 10 23 7A 01 AE FF    开成功返回

02 60 24 7A 07 02 00 07 FF   关指令
02 60 24 7A 47 02 00 47 FF   关成功后返回

只求思路,想自己编程

网友A:
也就是说,开关模块走的是485吗,还有这个串口工具捕获的是哪里的指令呢,是单片机串口发出的,还是经过了MAX485之后的,如果是单片机发出未经MAX485的,就写
if(按键1按下)
{
    发送开指令
}
if(按键2按下)
{
    发送关指令
}
再调用串口接收函数(可百度),判断如果收到反馈,就给出点指示。
用一个开关按键可能更好一些,写一个flag标志位,开关按一次发出开指令,按第二次就关指令,循环。

网友B:
对于做这行的,的确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