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态电烙铁电路设计

楼主(2019-07-06):
有时,电烙铁长时间不焊接高温状态可能烧坏或者缩短电烙铁头的使用寿命。这时,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双态电烙铁是很实用的。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静态时,电烙铁放置在烙铁架上,烙铁架上的磁铁将常开干簧管S吸合,短路可控硅VS的触发电流。可控硅不能触发,此时仅仅D导通,负载电烙铁获得半波交流电而处于低压工作状态,保持微热状态,一旦要焊接,拿起电烙铁,干簧管失磁断开,可控硅得到触发电流而导通,电烙铁获得全压工作电流。正常发热。

楼主:
这个电路如果我们将R1换成一个10K左右的电阻串联一只470K的可调电阻就可以实现小范围调温了。

网友A:
这个设计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好!赞一个。

便于使用是设计的初衷,也是DIY的意义所在。我们有些发帖根本就没有考虑使用的方便性和成本,这样就失去了DIY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