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天学会单片机中的1602时钟程序问题,哪些代码是让秒的个位动呢?(已解决)
关闭

楼主(2019-07-06):
最近学习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的视频,学到第10课了,有个问我始终弄不明白,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对10取模
        ge=date%10;//对10取余
        write_com(0x80+0x40+add);//这段指令是让光标停在某个位置,方便写数据,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下面开始调用上面这个子函数
write_sfm(10,miao);
问题来了,参数写了10,说明是让光标停在1602第二行第10个位置进行写数据,这个位置是秒的十位,为什么秒的个位的数字也在动呢,哪些代码是让秒的个位动呢

看过视频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本人小白,勿喷,谢谢~!

网友A:
最近也刚学了,也不是太了解,不过会不会与“miao”这个参数有关。如果它的值一直再变,那显示肯定也会改变。如果你是说秒的个位显示往后移动了一位,那是因为LCD1602写入一个数据后,地址会自动后移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刚学了,也不是太了解,不过会不会与“miao”这个参数有关。如果它的值一直再变,那显示肯定也会改变 ...

就是,谢谢你啊,我还是学的不够认真,就是你说的那样,write_com(0x06),这条指令就是当读或写完后光标右移一位,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