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单片机的循迹避障遥控车PCB文件+程序

楼主(2019-07-06):
Altium Designer画的基于STC15的循迹避障遥控车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all.h"
extern unsigned char code INRECO[],TL[],TriLU[],TriLD[],TRU[],TRD[],FR[],TriRU[],TriRD[],ST[],TR[],BR[],Back[];
extern bit deal_over;
extern bit deal_over_flag;
extern bit flag;
extern ADC_BF_value,ADC_LR_value;
bit Show_flag,Tracing_flag,U_flag,clean_flag,light_flag,RE_flag,RECO_flag,Send_T_flag,S_flag,Send_U_flag,LRF_flag,B_flag,Blue_flag,Back_flag,Send_V_flag;
int switch_flag,UD_flag,V_flag;
sbit key=P2^0;
sbit key2=P3^2;
sbit key3=P2^0;
void main(void)
{
        Oled_init();
        ADC_init();
    uart_init();
        fill_picture(0x00);           //清屏
        while(1)
        {
         if(Blue_flag==0)
          {
                        ES=0;
                           TI=1;
                          printf("%s","BCS");
                        while(!TI);
                        TI=0;
                        ES=1;
          }
         if(key==0)                                                  //切换显示模式
        {
           switch_flag++;
           switch_flag=switch_flag%3;
           clean_flag=1;
           if(RECO_flag==1)
           {
                           RECO_flag=0;                //摇杆模式        标志位
                        switch_flag=0;
                        S_flag=0;
           }
           while(!key);
        }
        if(RECO_flag==0)
                if(switch_flag==0)
                        State();
                else if(switch_flag==1)
                        Mode_SW();
                else if(switch_flag==2)
                        V_SW();
        if((ADC_BF_value>300||ADC_BF_value<200)&&switch_flag==1)        //处于模式切换界面时的遥杆操作
        {
                if(ADC_BF_value<200)
                         UD_flag--;
                if(ADC_BF_value>300)
                        UD_flag++;
                if(UD_flag>=3)
                        UD_flag=0;
                if(UD_flag<0)
                        UD_flag=2;
                clean_flag=1;

        }
                if((ADC_BF_value>300||ADC_BF_value<200)&&switch_flag==2)        //处于速度切换界面时的遥杆操作
        {
                if(ADC_BF_value<200)
                         V_flag-=1;
                if(ADC_BF_value>300)
                        V_flag+=1;
                if(V_flag>=10)
                        V_flag=0;
                if(V_flag<0)
                        V_flag=9;
                        Send_V_flag=1;
                clean_flag=1;
        }
                if((ADC_LR_value>400||ADC_LR_value<100)&&switch_flag==1)
        {
                if(UD_flag==0)                                          //循迹切换开关
                {
                        Tracing_flag=!Tracing_flag;
                        Send_T_flag=!Send_T_flag;
                }
                if(UD_flag==1)                        //避障切换开关
                {
                        U_flag=!U_flag;
                        Send_U_flag=!Send_U_flag;
                }
                if(UD_flag==2)                        //进入
                {

                        RECO_flag=1;
                        if(S_flag==0)
                        {
                                fill_picture(0x00);           //清屏
                                ShowCN(INRECO,4,0,8);
                                delay(100);
                                fill_picture(0x00);           //清屏
                                Show_array(INRECO,0,2,4,3);
                                S_flag=1;
                                switch_flag=3;
                        }
                        Show_array(INRECO,0,2,4,3);
                }
                clean_flag=1;
        }
        /*************遥杆模式的显示调用和数据发送*****************/
        if(ADC_LR_value<100&RECO_flag==1)          //left
        {
                if(clean_flag==1)
                        fill_picture(0x00);
                clean_flag=0;
                ShowCN(TL,3,0,1);
                ShowCN(TriLU,3,1,1);
                ShowCN(TriLD,5,1,1);
                ShowCN(TRU,3,2,1);
                ShowCN(TRD,5,2,1);
                Show_array(TL,5,0,1,1);
                if(LRF_flag==1)
                {
                ES=0;
                 TI=1;
            printf("%s","TLS");
                while(!TI);
                TI=0;
                ES=1;
                LRF_flag=0;
                }
                B_flag=1;
                clean_flag=1;
                if(ADC_LR_value<=100)
                {
                        B_flag=0;
                }
                else
                        B_flag=1;
        }
        if(ADC_BF_value<100&&RECO_flag==1)          //forward
        {
                if(clean_flag==1)
                        fill_picture(0x00);
                clean_flag=0;
                ShowCN(FR,2,2,1);
                ShowCN(TriLU,2,3,1);
                ShowCN(TriRU,2,4,1);
                ShowCN(ST,4,3,2);
                Show_array(FR,2,5,1,1);
                if(LRF_flag==1)
                {
                ES=0;
                 TI=1;
            printf("%s","GOS");
                while(!TI);
                TI=0;
                ES=1;
                LRF_flag=0;
                }
                B_flag=1;
                clean_flag=1;
                if(ADC_BF_value<=100)
                {
                        B_flag=0;
                }
                else
                        B_flag=1;
        }
                if(ADC_BF_value>400&&RECO_flag==1)          //Back
        {
                if(clean_flag==1)
                        fill_picture(0x00);
                clean_flag=0;
                ShowCN(Back,6,2,1);
                ShowCN(TriLD,6,3,1);
                ShowCN(TriRD,6,4,1);
                ShowCN(ST,4,3,2);
                Show_array(Back,6,5,1,1);
                Back_flag=0;
                if(LRF_flag==1)
                {
                ES=0;
                 TI=1;
            printf("%s","BAS");
                while(!TI);
                TI=0;
                ES=1;
                LRF_flag=0;
                }
                B_flag=1;
                clean_flag=1;
                while(ADC_BF_value>400);
        }
        if(ADC_LR_value>400&&RECO_flag==1)         //        right
        {
                if(clean_flag==1)
                        fill_picture(0x00);
                clean_flag=0;
                ShowCN(TR,3,6,1);
                ShowCN(TriRU,3,5,1);
                ShowCN(TriRD,5,5,1);
                ShowCN(TRU,3,4,1);
                ShowCN(TRD,5,4,1);
                Show_array(TR,5,6,1,1);
                if(LRF_flag==1)
                {
                ES=0;
                 TI=1;
                   printf("%s","TRS");
                while(!TI);
                TI=0;
                ES=1;
                LRF_flag=0;
                }
                B_flag=1;
                clean_flag=1;
                        while(ADC_LR_value>400);
        }
                if((100<ADC_BF_value<400)&&(100<ADC_LR_value<400)&&RECO_flag==1)         //stop
        {
                if(clean_flag==1)
                fill_picture(0x00);
                clean_flag=0;
                ShowCN(BR,5,3,2);
                LRF_flag=1;
                if(B_flag==1)
                {
                        ES=0;
                           TI=1;
                          printf("%s","BKS");
                        while(!TI);
                        TI=0;
                        ES=1;
                        B_flag=0;
                        clean_flag=1;
            }
        }

/***************切换模式界面的串口发送*************************/
        if(U_flag==1&&Tracing_flag==1&&switch_flag==1&&(Send_T_flag==1||Send_U_flag==1))
        {
                ES=0;
                 TI=1;
                  printf("%s","UTOS");
                while(!TI);
                TI=0;
                Send_U_flag=0;
                Send_T_flag=0;
                ES=1;
        }
                if(U_flag==0&&Tracing_flag==0&&switch_flag==1&&(Send_T_flag==1||Send_U_flag==1))
        {
                ES=0;
                 TI=1;
                  printf("%s","UTCS");
                while(!TI);
                TI=0;
                Send_U_flag=0;
                Send_T_flag=0;
                ES=1;
        }
        if(U_flag==1&&Send_U_flag==1&&switch_flag==1)
        {
                ES=0;
                 TI=1;
                  printf("%s","UOS");
                while(!TI);
                TI=0;
                Send_U_flag=0;
                ES=1;
        }
                if(U_flag==0&&Send_U_flag==1&&switch_flag==1)
        {
                ES=0;
                 TI=1;
                  printf("%s","UCS");
                while(!TI);
                TI=0;
                Send_U_flag=0;
                ES=1;
        }
                if(Tracing_flag==1&&Send_T_flag==1&&switch_flag==1)
        {
                ES=0;
                 TI=1;
                  printf("%s","TOS");
                while(!TI);
                TI=0;
                Send_T_flag=0;
                ES=1;
        }
                if(Tracing_flag==0&&Send_T_flag==1&&switch_flag==1)
        {
                ES=0;
                 TI=1;
                  printf("%s","TCS");
                while(!TI);
                TI=0;
                Send_T_flag=0;
                ES=1;
        }
}
}

网友A(2019-12-08):
大佬,这个程序我头文件没有识别出来啊?

网友B(2020-03-02):
感谢大佬,终于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教程

网友C(2020-11-16):
文件损坏了啊这

网友D:
刚下载测试了下 7z文件要用最新版的winrar可以打开,无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