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分析单片机l298 2轮小车怎么走8字?

楼主:
现在只会一些基础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不会用中断和定时计数 今天看看懂了一些 不过上手就敲不出了

网友A(2019-07-07):
我倒是用无碳小车走过8字,我建议你要不用差速器,,通过控制转向轮来控制方向和轨迹;要不就精准控制左右轮转速,实现软件差速,转向轮就不需要了 ,但必须指导轨迹每处的曲率半径

网友B(2019-08-11):
8的本质上你可以当成两个圆来处理,可以单纯的通过结果来分析,你可以先设置一个差速值,这样小车就会跑一个整圆,你记录一个圈所用的时间,然后写一个定时函数,函数过后让这个小车以相反的差速值(大概,因为不同的点击用相同的占空比他们的转速也可能不同)跑,然后一直循环就可以了。
通过不同的参数你可以让这个小车下面的圆大一些,更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