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微型步进电机驱动方法

楼主(2019-07-07):
一个微型步进电机Y15-50A,2相4线,驱动电压4~6V,相电阻10Ω,步距角18°。看网上资料,ULN2003只能用于5线6线,L298个头太大,我想用于很小的地方。我用三极管搭建了驱动电路,可以驱动,但是占地也嫌大,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芯片可用?请各位介绍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用A4988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做的,A4988芯片一般用在3D打印机上,具有体积小等优点。

http://www.51hei.com/bbs/dpj-886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