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调试时IO读取到的数据和寄存器中数据不相符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项目背景:

本人发现此问题是在OV2640摄像头调试的过程中读取数据时发现的。本人根据摄像头相关时序用IO口进行模拟读取相关的数据(代码没有问题是经过验证的)。由于摄像头数据变化很快,本人采用在外部中断中读取数据。将数据读取到对应的数组里存储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的问题所在。

调试过程:

本人进行硬件仿真时,在外部中断中读取8位整组图像数据的位置进行加断点,此时以打开对应IO的寄存器进行显示。

遇到问题:

在快速执行到中断中的断点时,数组中读取到的数据和寄存器中显示的数据完全不相符。(由于没有出中断,断点的位置的数据也是一瞬间采集的)采集到的数据和寄存器中的数据完全不相符。这个事情十分不合理。但是没有理由讲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指点一二,包括造成这个问题的方向也可以。

网友A:
尝试一下灰度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灰度识别

和灰度识别没有关系吧

网友B:
摄像头的数据本来就是时刻变化的,除非是同一帧信号,否则不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的数据本来就是时刻变化的,除非是同一帧信号,否则不会相同

你好!兴许是我的理解,不正确。在进入中断到断点的一瞬间,数据被采集到数组内,数据也被读取到寄存器中。(这两部应该是同一时间进行的)所以   两者的数据应该完全相同。我的这个说法是不对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