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硬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9-07-07):
为什么STC8单片机硬件仿真老是会出现图片的错误,,串口模块用ch340,,,串口没有占用,能仿真,,就是有时候单步运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STC硬件仿真有怎么坑的?还是我那里弄错了,,而且有时候那些指令还设置不了断点,这个更奇葩,,请教有经验的大佬,,,是不是我那里弄错了,谢谢

仿真有问题

仿真有问题

网友A:
看看仿真时钟和单片机的时钟是否一致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仿真时钟和单片机的不一致

网友B:
这种仿真是要占用单片机内部资源的,有可能你占用了仿真的资源了。

仿真前需要烧入仿真程序

网友B:
程序当中UART1就不能使用了, 仿真时的时候不能占用UART1

仿真不需要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仿真时钟和单片机的时钟是否一致

一样,我烧录仿真的晶振频率和仿真的设置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仿真是要占用单片机内部资源的,有可能你占用了仿真的资源了。

仿真前需要烧入仿真程序

我有烧录的,是能进行仿真,就是单步走着,比如走到下一个指令就突然弹出来了,就如图片走到判断指令就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当中UART1就不能使用了, 仿真时的时候不能占用UART1

仿真不需要烧写程序。

谢谢了,我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我声明的一个函数没有写,,导致仿真有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C(2020-03-12):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找到问题了,原来是我声明的一个函数没有写,,导致仿真有问题,,,,现在好了

您好;请教下楼主,我用IAR15F2K61S怎么仿真,能指点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下楼主,我用IAR15F2K61S怎么仿真,能指点下吗?

设置好后按红框按键。

网友E(2020-04-15):
COM端口号要设置的和编程器里面的一样。

网友F(2022-07-1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硬件仿真显示时间吗,我这里怎么一直显示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硬件仿真显示时间吗,我这里怎么一直显示零

时间显示不了的, 通过串口传递指令然后执行, 如果显示时间也是错误的,还不如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