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串行模式驱动LCD12864源程序

楼主(2019-07-07):
  LCD12864支持两种模式驱动,分别是并行模式和串行模式,通过PSB引脚进行选择模式,并行数据传输速度快,但是占用引脚多,反之串行模式,传输速度相对并行模式而言比较慢,但是省引脚。
串行模式驱动LCD12864
说明:
GND——GND
VCC——VCC(5V or 3.3V)
V0 ——空(或者接一个可变电阻到VCC)
RS ——接PB14 RS = 0 命令  RS = 1 数据
RW ——接PB13 RW = 0 写   RW = 1 读
E  ——接PB15
DB0-DB7 ——空
PSB——接GND,PSB = 0 串行模式  PSB = 1 并行模式
RST——接PB12
BLA——VCC(5V or 3.3V)
BLK——接GND
剩余引脚不接,留空

注意:ST7920在PSB为低电平时选择串行模式,在串行模式下,一个完整的串行传输周期由以下组成:
首先送入启动字节,送入连续的5个“1”来启动一个周期此时传输计数器被重置,并且串行传输被同步。紧接的两个位指定传输方向(RW,1是读数据,0是写数据)
以及传输性质(RS,0是命令寄存器,1是数据寄存器),最后第八位是固定的“0”
所以写指令之前,必须先传输 11111 000 (即0xF8)
写数据之前      必须先传输 11111 010 (即0xFA)

传输完启动字节后,开始传输指令或者数据,指令或者数据都是以字节为单位,一个字节8bit,在传输过程中会进行拆分处理,如传输0x35(二进制为 0011 0101)时

将0x35的高4位放在第一个字节的高4位,低4位补0,如 0011 0000
将0x35的低4位放在第二个字节的高4位,低4位补0,如 0101 0000
所以在传输指令或者数据时,会将一个字节拆分为两个字节进行传输 0011 0000 0101 0000
假设此时传输的0x35是数据而非指令,由于在代码中将启动字节与数据进行合并,所以传输的数据为:0x00FA3050

效果图

效果图

//////////////////////////////////////////////////////////////////////////////////
//  文 件 名   : main.c
//  版 本 号   : v1.0
//  作    者   :
//  生成日期   : 2019-0707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 串行方式驱动LCD12864
//
//              说明:
//              ----------------------------------------------------------------
//              GND——GND
//              VCC——VCC(5V or 3.3V)
//              V0 ——空(或者接一个可变电阻到VCC)
//              RS ——接PB14
//              RW ——接PB13
//              E  ——接PB15
//              DB0-DB7 ——空
//              PSB——接GND  串行模式
//              RST——接PB12
//              BLA——VCC(5V or 3.3V)
//              BLK——接GND
//              剩余引脚不接,留空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i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lcd12864.h"

static float Data = 9876.65; //在12864显示
char Table[] = {"0000.00"};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InitDelay();
        InitUart(115200);
        InitLcd();

        ClearLcdDisplay();

        Table[0] = ((int)(Data * 100)/100000 + '0');     //千
        Table[1] = ((int)(Data * 100)/10000%10 + '0');   //百
        Table[2] = ((int)(Data * 100)/1000%10 + '0');    //十
        Table[3] = ((int)(Data * 100)/100%10 + '0');     //个
        Table[4] = '.';                                  //小数点
        Table[5] = ((int)(Data * 100)/10%10+'0');        //小数点后一位
        Table[6] = ((int)(Data * 100)%10+'0');           //小数点后两位
        while(1)
        {
                LcdDisplayString(0,0,"清时明月汉时关");
                LcdDisplayString(1,0,"万里长征人未还");
                LcdDisplayString(2,0,"但使龙城飞将在");
                LcdDisplayString(3,0,"不教胡马度阴山");
                DelayMs(1800);                               //最大延时不能超过2000
                ClearLcdDisplay();
                DelayMs(100);
                LcdDisplayString(0,2,"显示浮点数");           //第0行
                LcdDisplayString(1,10,Table);
                DelayMs(1800);
//                ClearLcdDisplay();                            //可不要,文字会覆盖掉
//                Delay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