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点灯代码,亲测,代码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正常开关灯。

楼主(2019-07-07):
1、首先要知道led灯所对应的引脚,在对应芯片的datasheet的中找到它的模块框图和时钟树种找到上级时钟并且将其打开。  然后用结构体对其进行初始化,初始化时根据你的需求进行相应的参数配置。

ZET6的datasheet的时钟树如图: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738-1.html

2、使用初始化函数将其初始化。

3、找到原理图,获知操作的元件需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比如此处led灯需要高电平,可以通过void GPIO_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这个函数将电平拉高。

如果元件需要低电平可以通过void GPIO_ResetBits(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函数拉低电平。

也可以直接通过位操作进行设置电平。

用void GPIO_WriteBit(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BitAction BitVal)函数直接写入 某模块所有的电平情况。

操作如下:
比如要对GPIO_Pin_10进行置高电平操作。
可以用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
也可以用GPIO_WriteBit(0x01<<10);

上代码: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图片

图片

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