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示波器设计 C#上位机及下位机源程序,硬件电路图

楼主(2019-07-07):
用于STM32F103V的示波器制作 。
有2个通道
个人爱好设计都DIY可以用20MHZ这样
专的的200MHZ以上去买现成的。

设计指标:
主控:                    STM32F103ZET6
液晶屏:                  4.3寸TFT480×272  65K彩色LCD显示屏  FSMC
AD:                      12位1MHz采样速率
最高实时取样率:        1Msps  8Bits
取样缓冲器深度:        5K
垂直灵敏度:            5V,1V,500mV,200mV,100mV,50mV,20mV,10mV;
水平时基范围:2S,1S,500mS,200mS,100mS,50mS,20mS,10mS,5mS,2mS,1mS,500uS,200uS,100uS,50uS,20uS,10uS,5uS,2uS,1uS
输入阻抗:                ≥1MΩ
最高输入电压:            30Vpp
耦合方式:                AC/DC
触发功能:                实现自动、常规、单次触发方式 ,上升或下降边沿触发
参数计算:                频率、周期、占空比、交流峰-峰值、平均值
触发电平:                触发电平高低位置可调,触发时基位置可调
实现RUN/STOP功能

功能预留:
1、波形发生器:使用STM32一路DA实现正弦,三角波,方波输出。 任意一种波形幅值在
               0-3.3V任意可调、频率在一定范围任意可调、方波占空比可调。调节选项
               可以通过触摸屏完成设置。
2、SD卡存储: SD卡波形存储输出,能够对当前屏幕截屏,以JPG格式存储在SD卡上。能够存储1S内的波形数据,可以随时调用查看。
3、数据传输:  用C#编写上位机,通过串口完成对下位机的控制。初步功能为:(1)实现STOP/RUN功能(2)输出波形电压、时间参数(3)控制截屏(4)控制波形发生器(5)其他
4、图形接口:  完成UCGUI的移植和使用工作。
5、远期计划:  添加FFT等等
1、采样速率:600Sa/s,6kSa/s ,60kSa/s,600kSa/s ,3MSa/s,,6MSa/s,30MSa/s ,60MSa/s
2、水平扫速:250 ns*、500ns、1μs、5 μs、10μs、50μs、500 μs、5ms 、50ms
3、垂直电压灵敏度:10mV/div, 20mV/div, 50mV/div, 0.1V/div, 0,2V/div, 0.5V/div, 1V/div,
2V/div, 5V/div
4、被测信号的各种参数屏幕显示,包括频率、电压峰峰值等。

硬件电路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Multisim原理图如下(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STM32+UCOS+UCGUI示波器

                                                       任务列表
           +---------------------+-------------+-----------+
           |      任务名称       | 任务优先级  |  任务堆栈 |
           +---------------------+-------------+-----------+
           |   TASK_MAIN         |     11      |   2048    |
           +---------------------+-------------+-----------+
           |   TASK_RTC                |     12      |    512    |
           +---------------------+-------------+-----------+
           |   TASK_SD                 |     13      |    512    |
           +---------------------+-------------+-----------+
           |   TASK_TOUCHSCREEN         |     14      |    512    |
           +---------------------+-------------+-----------+
           |   TASK_GUI                          |     15      |   1024    |
           +---------------------+-------------+-----------+
           |   TASK_START             |     5       |    64     |
           +---------------------+-------------+-----------+

时间: 2013年11月13日       BoX编写
-------------------------------------------------------------------------------------*/
#include "ucos_ii.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pp.h"
#include "pincf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_api.h"
#include "oscilloscope.h"
#include "ind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adc.h"
#include "iwdg.h"
#include "tsc2046.h"

#include "task_main.h"
#include "task_gui.h"
#include "task_rtc.h"
#include "task_sd.h"
#include "task_touchscreen.h"

#include "GUI.h"
/*-----------------------------------------
                                声明任务栈
UCOSII的任务堆栈没有8字节对齐,在声明任务堆
栈时,强制8字节对齐就可以了,系统默认是4字节
对齐.否则sprintf时会出问题,系统会崩溃.
------------------------------------------*/
__align(8) OS_STK Task_TouchScreen_Stk[TASK_TOUCHSCREEN_STK_SIZE];
__align(8) OS_STK Task_Main_Stk[TASK_MAIN_STK_SIZE];
__align(8) OS_STK Task_RTC_Stk[TASK_RTC_STK_SIZE];
__align(8) OS_STK Task_SD_Stk [TASK_SD_STK_SIZE];
__align(8) OS_STK Task_GUI_Stk[TASK_GUI_STK_SIZE];
/*-----------------------------------------
                            声明变量
------------------------------------------*/
extern u16  ADC1_DMA_Value;
extern u8   LCD_Buffer[LCD_BUFFER_SIZE];
extern u16  Tpx,Tpy,ZBX,ZBY;                  //触摸屏AD值,坐标值
extern void BSP_Init(void);

extern  WaveType    WaveInfo;                          //波形参数
extern  WaveMode    WaveCtrl;                          //控制参数
extern  FG_WaveType FG_WaveInfo;              //信号发生器参数
/*-----------------------------------------
                            开始任务
------------------------------------------*/
void Task_Start(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BSP_Init();                //完成片上外设的初始化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

         while(1)
         {
//                  ShowWelcomeScreen();
//                 OSTimeDlyHMSM(0,0,3,0);
                  /*触摸屏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_TouchScreen,
                            (void *)0,
                            &Task_TouchScreen_Stk[TASK_TOUCHSCREEN_STK_SIZE - 1],
                            TASK_TOUCHSCREEN_PRIO,
                            TASK_TOUCHSCREEN_PRIO,
                            &Task_TouchScreen_Stk[0],
                            TASK_TOUCHSCREEN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实时时钟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_RTC,
                            (void *)0,
                            &Task_RTC_Stk[TASK_RTC_STK_SIZE - 1],
                            TASK_RTC_PRIO,
                            TASK_RTC_PRIO,
                            &Task_RTC_Stk[0],
                            TASK_RTC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SD卡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_SD,
                            (void *)0,
                            &Task_SD_Stk[TASK_SD_STK_SIZE - 1],
                            TASK_SD_PRIO,
                            TASK_SD_PRIO,
                            &Task_SD_Stk[0],
                            TASK_SD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GUI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_GUI,
                            (void *)0,
                            &Task_GUI_Stk[TASK_GUI_STK_SIZE - 1],
                            TASK_GUI_PRIO,
                            TASK_GUI_PRIO,
                            &Task_GUI_Stk[0],
                            TASK_GUI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主任务*/
                OSTaskCreateExt(Task_Main,
                            (void *)0,
                            &Task_Main_Stk[TASK_MAIN_STK_SIZE - 1],
                            TASK_MAIN_PRIO,
                            TASK_MAIN_PRIO,
                            &Task_Main_Stk[0],
                            TASK_MAIN_ST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                PinCfg_Beep(1);                            //蜂鸣器响起提示系统启动成功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挂起Task_Start任务
         }
}
/*-----------------------------------------
                            触摸屏任务
------------------------------------------*/
void Task_TouchScreen(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1)
        {
                TP_Read(&Tpx,&Tpy);
                TP_ADtoZB(&Tpx,&Tpy,&ZBX,&ZBY);         //计算触摸坐标
                TouchEventDetected();                         //检测触摸事件
                BOARD_LED1 = !BOARD_LED1;
                OSTimeDlyHMSM(0,0,0,100);
        }
}
/*-----------------------------------------
                            Real Time Clock任务
------------------------------------------*/
void Task_RTC(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1)
        {
                u8 AlarmTemp;
                GetFrequence();                   //获取时间参数并显示
                AlarmTemp = GetTempSensor();

                if(AlarmTemp>60)           //芯片保护温度报警定值60℃
                        BEEP = 1;
                else if(AlarmTemp>50)
                        PinCfg_Beep(3);           //接近红线短鸣3声
                else
                        BEEP = 0;
                 OSTimeDlyHMSM(0,0,1,500);
        }
}
/*-----------------------------------------
                             主任务
------------------------------------------*/
void Task_Main(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aveCtrl.TimeBase = 99;                        //上电默认时基99
        WaveCtrl.Gain = 3;                                //上电默认增益号3
        while(1)
        {
//                TaskStackChack();                        //是否堆栈使用情况检查
                GetWaveADCValue();                        //核心函数
                IWDG_Feed();                               //1000ms内喂狗
                BOARD_LED2 = !BOARD_LED2;
                OSTimeDlyHMSM(0,0,0,50);
        }
}
/*-----------------------------------------
                            SD任务
------------------------------------------*/
void Task_SD(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while(1)
        {
                SendDataToPC();                                //发送编码数据到上位机
                 OSTimeDlyHMSM(0,0,0,999);
        }
}
/*-----------------------------------------
                            GUI任务
------------------------------------------*/

void Task_GUI(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DrawControlPanel();
        while(1)
        {
                DisplayWaveInfo();                          //显示参数
                OSTimeDlyHMSM(0,0,0,500);
        }
}

网友A(2022-05-05):
PCB看起来很丑 功能缺很强大

网友B:
上位机上个图看一下效果啊

网友C(2023-05-05):
这是本站最好的、完整的代码之一,谢谢!

网友C:
C#上位机,刚刚下载,谢谢!

上位机运行图

上位机运行图

网友D:
高人的东西,一直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