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定义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uchar T_H,T_L,check,num_check,i;
        start();
        io=1;
        if(io);
        {
                while (!io);
                while (io);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就这一段吧。他说我的R_H和R_L没有定义,这怎么办啊。

网友A:
这个要看情况解决的,看你的这两个变量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多个函数都要用的(全局),就需要在程序最前头定义这两个变量;如果你只是在这一个函数中使用(局部),就只要在你发的程序的uchar后面添上这两个变量就可以

网友B:
真没有定义呀。上边只定义了T_H,T_L…

网友C:
定义为T_H,T_L,,却敲成R_H和R_L,还好意思来问?

网友D:
uchar T_H,T_L,check,num_check,i;没有定义R_H;R_L

网友E:
T_H改成R_H??

网友F:
变量名打错了吧

网友G: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网友H:
定义的是 T_H和T_L吧  重新定义一下就好了

网友I:
定义为T_H和T_L;while后面R_H和R_L改成T_H和T_L

网友J:
T_H,T_L  与 R_H,R_L 是一样的吗

真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K:
确实没有定义啊,建议把那俩变量移到上面uchar那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为T_H,T_L,,却敲成R_H和R_L,还好意思来问?

我看错了,我检查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这个,因为最开始想着温度也加上,后来想去掉,结果就删错了

楼主:
看到了,谢谢,我删的时候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没有定义呀。上边只定义了T_H,T_L…

看到了,删错了,检查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定义为T_H和T_L;while后面R_H和R_L改成T_H和T_L

谢谢注意到了

网友L:
unchar R_H,unchar  R_L

网友M:
上面定义的是T_H和T_L,确实没没有定义

网友N:
你写错了吧,仔细检查才行啊

网友O:
上面定义的是T_H和T_L,下面用的却是R_H

网友P:
R_H,T_H,大哥长长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