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51单片机测试printf发送函数 可以发送字符串和数字

楼主:
其他详见附件!printf可以发送数字  put_seris_port("字符串");可以发送字符串,接收部分已经写好!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ste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端口定义
*********************************************************************/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1_2=P1^2;
sbit P1_3=P1^3;
/********************************************************************
                            变量定义
*********************************************************************/
unsigned char uart_rx_finish=0;
unsigned char uart_rx_cnt=0;
unsigned char dis2[16];                   //串口接收数据显示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T=tx2+5 uS
{
while(--t);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int i=0;
  UART_Init();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delay_ms(500);
  while(1)
          {  i++;
//         puts_to_SerialPort("d\r\n");    //数据发送以\r\n作为结束符
         printf("%d\r\n",i);    //数据发送以\r\n作为结束符
         delay_ms(500);
        }
}
/********************************************************************
                              串口处理程序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PCON = 0x00;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time_out;
        time_out=0x00;
        SBUF = dat;                          //将数据放入SBUF中
        while((!TI)&&(time_out<100))  //检测是否发送出去
        {time_out++;DelayUs2x(10);}        //未发送出去 进行短暂延时
        TI = 0;                                                //清除ti标志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length)           //发送定长度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NUM;
        NUM=0x00;
        while(NUM<length)        //发送长度对比
        {
                SendByte(*s);  //放松单字节数据
                s++;                  //指针++
                NUM++;                  //下一个++
           }
}
char putchar(char c) //printf函数会调用putchar()
        {
        SendByte(c);
        return c;
}
void puts_to_SerialPort(uchar *s)
{
        while(*s != '\0')
        {
                 SendByte(*s);
                s++;
                delay_ms(5);
        }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char c;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c  = SBUF;
             if(c=='\n') {
                uart_rx_finish=1;
                dis2[uart_rx_cnt]='\0';
                 }
                 else{
                  if(uart_rx_cnt<sizeof(dis2)-1)
                           dis2[uart_rx_cnt++]=c;
                 }

                RI=0;                      //标志位清零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