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3A电路适配器电路复制,变压器器不会搞啊?大小,形状,尺寸都不一样

楼主:
利用下班时间,抄了个板,但是变压器不会搞,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万用表导通结果绘制                                                      原理图

初步布局
关于变压器没有太多的概念?
看了好多适配器,所用的变压器,大小,形状,尺寸都不一样,不知如何下手,
麻烦各位有时间个指导一下,或者有相关的视屏

网友A(2019-07-08):
你这个板子也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抄过来的
开关电源这种东西,它可以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电路,你只要完全照着别人的线路抄下来,元件,PCB走线的形式,变压器的型号都不变,那么,这东西就成了
但它也一样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东西,我认识几个搞开关电源的,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以抄板为主,一个已经稳定的电路可以用在多种规格的电源,核心部分是驱动和变压器,真心的不想去动
像你这个,最好就是抄着原本的变压器型号,去马云家里看一下有没有,你要是想自己绕的话,还是别想了吧,运气好的可以行,运气不好的直接爆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也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抄过来的
开关电源这种东西,它可以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电路,你只要完全 ...

我要画板,不知道尺寸,这时第一步
其次,我想了解相关原理

网友C:
开光电源关键的东西主要在驱动IC和高频变压器上,一般找到IC的资料都会找到电路图;高频变压器主要在于他的参数上,包括骨架、磁芯、线径、电感量等,这涉及到功率及电流了,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
在我按资料做的开关电源的经历中,就是电感量没把握好,造成负载能力严重不够,调整后就达到要求了。

网友D:
复制开关电源的核心元件是开关变压器,关乎电源效率。几乎没有成品的卖,网上少量成品未必适合你所需。这都是按设计要求定制的。你也可以拿这个开关变压器做样本定制。想自己绕就得看你的道行了。

网友E:
有电源类的论坛,这些论坛对电源的讨论更深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画板,不知道尺寸,这时第一步
其次,我想了解相关原理

看型号,然后去马云家找找看

网友F:
是不是抄错了?电源一接,那个整流桥肯定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抄错了?电源一接,那个整流桥肯定爆!

好的,我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光电源关键的东西主要在驱动IC和高频变压器上,一般找到IC的资料都会找到电路图;高频变压器主要在于他的 ...

新手从何开始学习,麻烦给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抄错了?电源一接,那个整流桥肯定爆!

桥上你一个二极管短路了,谢谢啊,是我手误了

网友G:
OB2263芯片做的12V3A适配器网上一大把,另外OB2263 PDF档中就有现成的变压器参数.你这款目测是PQ2620的,估计扎比是 36/6/6(只是估计),你应该拆变压器时有记录。一般是三明治绕法。其实在不了解变压器参数时不要拆开,寄给变压器厂让别人拆,也可让别人按样子打一两个相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从何开始学习,麻烦给指导一下

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很懂开关电源设计,我找到的那个资料有详细的设计过程,包括变压器的计算、电流计算、线径计算、磁通量计算、骨架选择、元副边匝数确定等,我是头痛计算的,所以就直接采用了它的数据,自己绕制变压器试试,还真搞成了,也得到一些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检查一下

不对!不是1个!你那样是在电源输入“并接”二极管;而且,输入端电源消噪电路也错误。还有,你说的变压不会搞是什么意思?请先把电路画正确,弄清“回路”,测试‘记录各点电压值’,然后再拆变压!要‘记住’各线匝的匝数,特别是各线匝的起始脚位(涉及相位问题!)测量记录线径!计算初次级的匝数比(以后你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变次级匝数、线径,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OB2263芯片做的12V3A适配器网上一大把,另外OB2263 PDF档中就有现成的变压器参数.你这款目测是PQ2620的,估 ...

画板时,尺寸,封装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H:
没什么难的,不会算没关系,直接变压器生产厂家 复制N个即可,只要把样品给他就行了,厂家会给你规格书或详细参数的

网友I:
新手布线对照电路图才不会乱,电路怎么连PCB就怎么放

网友J(2019-11-21):
你好,我想跟你学这个,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