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555在一个电路第一脚悬空(不接地),它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9-07-07):
请问NE555在一个电路第一脚悬空(不接地),它能正常工作吗?若能,请问大概是什么类型电路?谢谢!

网友A:
NE555在一个电路第一脚悬空(不接地),它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真不明白你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还天真的认为能正常工作?供电条件都不满足,如何形成电流,用什么来工作?

网友C:
仔细看看 NE555 引脚功能:
第一脚:电源负极(GND)  , 这是电源地必须要接的,不接不工作;
第二脚:低电平触发端;
第三脚:输出端,可以直接驱动小型低电压继电器;
第四脚:复位脚  一般直接接电源正极(VCC);
第五脚:基准控制脚,不用此功能,此脚最好不要悬空,接103电容到地抗干扰;
第六脚:高电平触发端;
第七脚:放电端;
第八脚:电源正极(VCC),靠近引脚接104瓷片电容,>100uf电解电容到地,稳定工作点,抗干扰。

网友D:
我想原因有两个:1,可能楼主看到的是双面电路板,1脚在背面看是悬空的,正面接地线路在555下面,被挡住了,这个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对地阻值即可。
                         2.还有可能这个芯片不是555,是和555外形一样的其他芯片

网友E:
工作不了,没接地,无法形成电路

网友F:
一引脚是接地脚,不接地怎么形成回路,怎么可能会正常工作

网友G:
你要遵守IC的设计,不是芯片按你的要求变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 NE555 引脚功能:
第一脚:电源负极(GND)  , 这是电源地必须要接的,不接不工作;
第二脚: ...

高手回帖,简单、明了、直接

网友I:
第一脚电源地必须要接的,不接不工作

网友J:
不能!满足电路工作基本条件必须有工作电源!但实际电路中555有时可能受其他电路控制,所以可能误会没有接地吧。不过,不管什么情况,555正常工作都必须加工作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