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上拉电阻会不会降低号幅度

楼主(2019-07-07):
我在89C52RC单片机的P0.0口接收315M或433M射频输入信号时,信号幅度只有几十毫伏,正常是2.5V以上,上拉电阻1K-10K均试过,P0.0口信号电压始终很低。断开与P0.0口的接线,射频接收信号正常,难道是上拉电阻分流了信号电压还是P0口分流了信号电压,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谢谢!P0.0口作为输入口,初始端口也写1操作了!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只能输入开关信号,不能输入射频信号,不清楚你是什么应用。

楼主:
今天又试过,接收模块的输出端接到51单片机任何端口,信号电压都拉得很低,不知是何原因??端口初始也作写1操作了!

楼主:
是315M,433M解码信号,是脉冲信号

网友B:
单片机输出的都是数字开关量,上拉和下拉可以起到一个推挽的作用

网友C:
51的P0是开漏输出的,接上拉没错。问题是你的接收模块输出端是什么接口?

楼主:
脉冲解码输入

网友D:
说实话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