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运用simulink建立简单的单机-无穷大系统仿真

楼主(2019-07-07):
一、单机-无穷大系统仿真

过程中为主要运用simulink建立简单的单机-无穷大系统进行仿真,对系统运行出现短路情况时的仿真结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建立带励磁系统的发电机系统,通过仿真结果分析带上励磁系统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

在实验开始时按照老师给的实验系统模型图1-1:

图1-1单机-无穷大系统

建立了单机-无穷大系统仿真图1-2:

图1-2 单机-无穷大系统仿真图

接下来我们将个元件的参数依次设置,在设置完成后,我们开始对搭建好的仿真模型开始分析。将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的故障相选择中三相故障都选择,并选择故障相接地选项。设置完电路图和仿真参数后,激活仿真按钮,查看仿真波形。在发电机故障器中的测量选项中选择故障电压和电流选项,对故障点的电压和电流进行测量。其它两个故障器均选择不测量选项。

1、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A相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激活仿真按钮,则故障点A相电流波形图如图所示。由图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稳态时,故障点A相电流由于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处于断开状态,所以电流为0A。在0.2S时,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闭合,此时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故障点A相电流发生变化,电流波形上移。在0.3s时,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断开,相当于排除故障,此时,故障点的电压迅速变为0A。故障点A相电流波形图如图1-3所示。

图1-3故障点A相电流

对故障点B进行故障分析,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B相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激活仿真按钮,则故障点B相电流波形图如图3-21所示。由图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稳态时,故障点B相电流由于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处于断开状态,所以电流为0A。在0.2S时,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闭合,此时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故障点A相电流发生变化,电流波形下降。在0.3s时,三相电路短路故障发生器断开,相当于排除故障,此时,故障点的电压迅速变为0A。B点故障图如1-4:

图1-4 故障点B相电流

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A相、B相、C相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激活仿真按钮,则故障点A相、B相、C相电流波形图如图1-5所示:

图1-5 故障点三相电流

2、之后我们在进行故障点的电压的测量。

首先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A相、B相和C相电压作为测量电气量。激活仿真按钮,则故障点A相、B相和C相电压波形图如图1-6所示:

图1-6 故障点三相电压

由图形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稳态时,故障点三相电压由于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处于断开状态,其实际电压为发电机出口母线上的电压。在0.2s时,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闭合,此时发生三相短路,故障点三相电压由于发生三相接地短路,因而各相电压为0V。在0.3s时,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打开,相当于排除故障,此时三相实际电压为母线电压,发生暂态波动。

对发电机故障分析完后,选择对发电机B相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做出波形如图1-7所示:

图1-7故障点B相电流

分析完发电机端电流,接下来分析发电机端电压。选择发电机C相电压作为测量电气量。做出波形如图1-8所示:

图1-8 故障点C相电压

观察上图可知在稳态时,发电机C相电压为正弦变化,在0.2s时,发生三相短路,电压立刻变为0V。在0.3s时,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断开,相当于排除故障,此时,C相电压恢复为正弦变化。

之后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变压器三相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则得变压器电流波形如图1-9所示:

图1-9 变压器三相电流

由图形可得:在稳态时,变压器电流呈正玄变化,在0.2s时,发电机端发生三相短路,受到冲击电流的影响,变压器电流迅速上升,由于变压器存在磁感应,电流慢慢趋于零,在0.3s时,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断开,相当于排除故障,此时,变压器电流恢复正玄变化,发生暂态过程。

二、带励磁系统仿真
这里是第二个实训,带电励磁系统的发电机系统,通过仿真结果分析带电励磁系统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
首先进行励磁系统的发电机系统的基本模型的建立,并对各个元件进行参数的设置。建立模型如图2-1所示:

图2-1 带电励磁仿真模型图
之后我们进行发电机端短路时电流和电压波形图测试,波形图如图2-2:
2-2发电机端短路时电流和电压波形图

由图2-2的波形可知:发电机端电流在0.1s时带上系统负荷,电流稍有上升,发电机电流呈正弦变化,在0.2s时,三相短路故障发生器闭合,发生三相短路,发电机短路迅速上升,在0.3s时故障发生器断开,相当于排除故障,发电机电流恢复正常运行状态。从发电机整个波形可以看出,由于发电机带有励磁系统,能自动调节发电机电流。

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三相电压作为测量电气量,则故障点的电压波形如图2-3所示:

图2-3故障点三相电压

由图2-3波形可得:在0.2s到0.3s短路期间,故障点的电压突变为0V,0.3s

后,故障排除,电压恢复正常运行

接下来对发电机端短路时的电压进行仿真,设置发电机A相电压为测量电气量,发电机电压波形如图2-4所示:

图2-4发电机端短路电压波形图

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的三相短路电流作为测量电气量,则故障点的电流波形如图2-5所示:

图2-5故障点的三相短路电流

由图2-5波形得出一下结论:在稳态时,由于短路故障发生器处于断开状态,故障点的电流为0A,在0.8s时,发生三相短路,故障点电流迅速上升,在0.9s时,故障发生器断开,故障排除,故障点电流立刻变为0A。
在万用表元件中选择故障点三相电压作为测量电气量,则故障点的电压波形如图2-6所示:

图2-6 故障点三相电压波形图

由图2-6波形可得:在0.8s到0.9s短路期间,故障点的电压突变为0V,0.9s

后,故障排除,电压恢复正常运行。

在本次实训中,主要进行了对带电励磁系统仿真图的设计,和通过仿真波形分析电路故障,并对故障点进行排除修复,使电压恢复正常运行。

以上内容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3-27):
模型能附上吗?

网友B:
哥,能发下仿真文件吗

网友C:
哥,能发下模型吗

网友D(2021-04-03):
能不能发源件

网友E(2021-12-16):
能发下模型吗,期待

网友F(2022-04-29):
可以发一下模型源文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