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电计时器程序

楼主(2019-07-07):
光电计时器,采用51单片机和光电管

/*-----------------------------------------------
  名称:光电计时器
  编写:chenyugen
  修改:无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2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ed=P1^0;
sbit button_l=P1^5;
sbit button_r=P3^5;

sbit wan=P1^1;
sbit qian=P3^2;
sbit bai=P3^3;
sbit shi=P3^4;
sbit ge=P3^6;

sbit g_d=P1^6;

sbit fmq=P1^3;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char second=0,min=0;
unsigned char finishflag=0;           //更新时间显示
unsigned char StartTimeFlag=0;        //光电管检测到车离开
unsigned char PrepareTimeFlag=0;  //按键按下,指示灯显示进入准备计时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cyg_duanma[]={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 显示段码值0123456789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显示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 ,无返回值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int c)
{
        wan=0;qian=1;bai=1;shi=1;ge=1;
        DataPort=cyg_duanma[a];
        Delay(200);
        wan=1;qian=0;bai=1;shi=1;ge=1;
        DataPort=cyg_duanma[b/10];
        Delay(200);
        wan=1;qian=1;bai=0;shi=1;ge=1;
        DataPort=cyg_duanma[b%10];
        Delay(200);
        wan=1;qian=1;bai=1;shi=0;ge=1;
        DataPort=cyg_duanma[c/100];
        Delay(200);
        wan=1;qian=1;bai=1;shi=1;ge=0;
        DataPort=cyg_duanma[c/10%10];
        Delay(2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led=1;
        button_l=1;
        button_r=1;
        wan=0;qian=0;bai=0;shi=0;ge=0;
        g_d=1;fmq=1;
        Init_Timer0();

        while(1)
        {
                if(button_l==0)
                {
                        Delay(1000);
                        if(button_l==0)
                        {
                                num=888;second=8;min=8;
                                PrepareTimeFlag=0;
                                StartTimeFlag=0;
                                finishflag=0;
                                led=1;
                                fmq=1;
                                TR0=0;
                        }
                }

                if(button_r==0)
                {
                        Delay(1000);
                        if(button_r==0)
                        {
                                PrepareTimeFlag=1;
                                TR0=0;
                                num=0;second=0;min=0;
                                led=0;
                        }
                }

                display(min,second,num);       // 调用数码管扫描

                if(g_d==0&&second==0&&min==0&&PrepareTimeFlag==1)
                {
                        StartTimeFlag=1;
                        TR0=1;//kaiqi定时器
                        fmq=0; //打开蜂鸣器
                }
                if(second==1&&min==0)
                {
                        fmq=1;          //关闭蜂鸣器
                }

                if(StartTimeFlag==1&&(second>5||min>0)&&g_d==0)   //再一次检测到车经过
                {
                //        TR0=0;//关闭定时器
                        PrepareTimeFlag=0;
                        StartTimeFlag=0;
                        fmq=0;
                        finishflag=1;
                }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i;

TH0=(65536-1000)/256;//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if(finishflag==1)
{
        i++;
        if(i==1000)
        {
                i=0;
                fmq=1;//关闭蜂鸣器
                finishflag=0;

        }
}

if(StartTimeFlag==1&&PrepareTimeFlag==1)
{
num++;

if(num==1000)        //大致1s
   {
    num=0;
        second++;
        if(second==60)          //60s
                {
                        second=0;
                        min++;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