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电池供电RTC是否好用?

楼主(2019-07-07):
网上很多负面的评论,说RTC只有秒计数,需要自己的程序计算闰。另外,硬件不稳定,耗电。
是否真的如此?正在犹豫选择RTC芯片还是STM32内部RTC。

网友A:
RTC芯片也可以的。

网友B:
STM32以前的RTC确实不好用,晶振要求特别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用着还好

网友C:
都做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32的RTC误差非常大,建议还是用时钟芯片

网友E:
看你用的什么片子,我测试过2天偏移30s

网友F:
STM32多年前RTC确实不好用,现在还可以,比以前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