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使用MAX30100血氧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9-07-07):
问题如下:
1、各个接口如何连线?只连下面四个的话灯不亮,按网上GitHub上面提供的代码没有反应,什么都没0.0,将RD或者IRD接地灯就会亮,不知是什么意思?
2、之前跑代码的时候把gnd拔了再插程序就会才往下走(欲哭无泪--……--),希望找到一份可以成功的代码,或者说我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A:
可以尝试将芯片改为AT89C52

网友B:
说明书上是怎么说的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要在SCL和SCA上接两个上拉电阻,感谢各位回答

网友C: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