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ultisim的数字频率计仿真

楼主:
#

1.由晶振,控制电路,放大整形,显示电路组成。
2.由于晶振仿真较慢,在“仿真”文件中替换成信号发生器。
3.其余文件都在utility文件中。
4.请用Multisim13及以上的版本打开。(13版本网上就有,下载安装也较快)

网友A(2021-03-07):
可以直接加一个信号源嘛

网友B(2020-10-27):
为什么频率是一半啊

网友C(2020-06-12):
是有multisim文件吗

网友D:
为什么只显示0000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仿真,数码管不动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这个必须13版吗?

网友H(2020-04-26):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仿真时数码管显示0000

是不是没加信号呢

网友F:
仿真,数码管不动

网友I(2019-12-07):
为什么仿真时数码管显示0000

网友J:
有12版的吗   13版的在12版上用不了

网友K(2019-07-08):
有没有完成仿真完成之后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