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调试时钟芯片SD3078源程序

楼主(2019-07-08):
STM32调试时钟芯片SD3078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rtc.h"
#include <string.h>

/****************** 本地变量 **********************/
u8        data_Buf[8];
u8        VBAT_Buf[2];
u16        VBAT_VAL;
Time_Def time_init={0x01,0x19,0x17,0x05,0x17,0x06,0x16};        //初始化实时时间
Time_Def Alarm_init={0x30,0x19,0x17,0x00,0x15,0x08,0x18};        //初始化报警时间
Time_Def sysTime;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32 nCount);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8 i;
        CountDown_Def cdInit;

/********* USART1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
        USARTx_Config();
        printf("\r\n--这是一个读写RTC的演示程序-- \r\n");

/***************** I2C总线初始化 *****************/
        IIC_Init();

/************* 给RTC写入计时的初始时间 ************/
        RTC_WriteDate(&time_init);
        RTC_ReadDate(&sysTime);
        printf("写入的初始时间为: \r\n");
        printf("%02X-%02X-%02X  %02X:%02X:%02X  星期%02X\r\n\r\n", \
        sysTime.year, sysTime.month, sysTime.day, sysTime.hour,\
        sysTime.minute, sysTime.second, sysTime.week);
        printf("----------------------------\r\n\r\n");

#ifdef SD30XX_25XX
/*************** 读出芯片的ID号演示 ****************/
        I2CReadSerial(RTC_Address,ID_Address,8,data_Buf);
        printf("芯片64bit ID号为:\r\n");
        for (i=0; i<8; i++)
        printf("0x%02X ", data_Buf[i]);
        printf("\r\n----------------------------\r\n\r\n");

/**************** 充电使能设置演示 *****************/
        data_Buf[0] = Chg_enable;
        I2CWriteSerial(RTC_Address,Chg_MG,1,data_Buf);

/************** 读出后备电池电压演示 ***************/
        I2CReadSerial(RTC_Address,Bat_H8,2,VBAT_Buf);
        VBAT_VAL = (VBAT_Buf[0]>>7)*255 + VBAT_Buf[1];
        printf("VBAT脚的电池电压为:%d.%d%dV\r\n\r\n", VBAT_VAL/100, VBAT_VAL%100/10, VBAT_VAL%10);
#endif

#if (INT_TYPE == FREQUENCY)
/**************** 频率中断设置演示 ****************/
        SetFrq(F2Hz);//输出2Hz频率方波
#elif (INT_TYPE == ALARM)
/**************** 报警中断设置演示 ****************/
        Set_Alarm(sec_ALM|min_ALM|hor_ALM, &Alarm_init);//报警使能:时、分、秒
#elif (INT_TYPE == COUNTDOWN)
/*************** 倒计时中断设置演示 ***************/
        cdInit.IM = 1;                                //设置为周期性中断
        cdInit.d_clk = S_1s;                //倒计时中断源选择1s
        cdInit.init_val = 2;        //倒计时初值设置为2
        Set_CountDown(&cdInit);
#elif (INT_TYPE == DISABLE)
/****************** 禁止中断演示 *****************/
        ClrINT(INTDE|INTAE|INTFE);
#endif

        while( 1 )
        {
                RTC_ReadDate(&sysTime);
                printf("%02X-%02X-%02X  %02X:%02X:%02X  星期%02X\r\n", \
                sysTime.year, sysTime.month, sysTime.day, sysTime.hour,\
                sysTime.minute, sysTime.second, sysTime.week);

                Delay(0x7FFFFF);//1秒延时
        }
}

/**
  * @brief  延时函数
  * @param  nCount
  * @retval 无
  */
void Delay(u32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0-16):
非常感谢,有些作用

网友B(2021-08-05):
我日期读出来都是o咋整啊

网友C(2022-06-03):
差评!!!
这不就是官网上的例程吗?我还以为是原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