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高电平+接收解码脉冲信号,这样超过了IO口电压5V会烧坏吗?

楼主(2019-07-08):
51单片机一个如果IO置1,则IO口高电平+接收解码脉冲信号电平,这样不是超过了IO口电压5V,会不会烧坏IO口?

网友A:
不会的,如果原本是高电平,外来的高电平不会使电压过5V的,两个都是5V,其点点位就是5V,不会叠加的,也不会烧坏它

网友B: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C:
什么意思啊?是说一个IO口与某一个元件其中一个信号引脚相连,然后把IO口拉高,信号引脚也是高电平(但是信号引脚的电压比IO口高),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D:
这样的问题?

看你超过多少,一般来说5.5V一下没问题。高的太多了会击穿。

网友E:
你的电路基础太差了,先去补课。

网友F:
51单片机端口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http://www.51hei.com/bbs/dpj-107289-1.html

网友G:
一般不是超过太多的话,不会烧坏

网友H:
不会烧坏的,放心

网友H:
多学点电路基础,对你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