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芯片数据手册?重点关注那些内容?如何快速上手新的芯片

楼主(2019-07-08):
拿到一新的芯片,芯片数据手册内容很多,怎么读取芯片手册,哪些内容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怎么才能更快的掌握一块芯片?

网友A:
首先你要看目录,看下你需要关心的地方在哪?假如你一点也不知道怎么看,应该先看引脚图,每个引脚的定义,不同类型的数据手册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放大器你首先要观察电压  电流  增益带宽积  频响  放大倍数等,对于adc dac分辨率 精度 电压电流等

网友A:
各种数据手册各种用法  总之要结合你的想要用的,一般思路是目录  引脚图   再到细节  ,具体电压电流这些一般都是必须的

网友B:
是我的话应该先看引脚图吧,把每个脚的功能分类好,再看其他的

网友C:
首先是工作电压和电流的要求,然后是极限电气参数,就是一些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可以了.
其它的东西就都是有针对性的了,都是要基于你对这种类型器件原理的应用了.
比如运放,那你可能要看一下输入偏移电压,SR,温度性能,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如果是数字电路IC,你可能是要看一下最高时钟频率,高电平的爬升速度,0和1的电压值和对于电流有没有要求
如果是单片机,你就要看一下片上的资源,指令周期,有没有你要的功能,一些主要寄存器的开机默认值
..................

网友D:
楼主手册查得太少了,查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E:
供电电压,最大电流,还有引脚图

网友F: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侧重,电气参数,引脚图,可编程类还用看地址、指令系统等.

网友G:
首先看最前面的简介,一般看这个就能大致知道这个芯片是否符合你的电路设计需求。对于新手电路典型应用参考价值很高,还有电路下面的注意点。这些会告诉呢为什么这么用。详细参数要看你的芯片类型。这个太多就不好描述了

网友H:
首先是查型号,看是否满足要求,然后看一些电气参数,引脚。在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去查就行了,没有需要的话一般不会查吧。

网友I:
功能,引脚定义,电流电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