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stm32原理图,添加的stm32库里的c8t6不是48脚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08):
Altium Designer添加的stm32库里的c8t6不是48脚的怎么解决

网友A:
自己重画一个。AD里有封装生成向导,画起来很快的

网友B:
自己重画也不难。

网友C:
那说明库封装错误,需要从新制作正确的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在作图之前我们一定要保证元器件库封装的正确性。

网友D:
立创eda里面找一下,里面啥封装都有

网友E:
用封装向导重新画一个或者上TI官网根据对应型号下载封装即可

网友F:
我有32的库

网友G:
我要我要!

网友H:
可以给你一个封装库啊,

网友I:
自己画一个新的库或者重新导入一个正确的元件封装

网友J:
自己画一个

网友K(2020-04-07):
你好,可以分享吗?

网友K:
你好 ,可以share一下吗?谢谢(好像要被删 我换成英文试试看

网友L:
你说的是原理图吧,电源和地被隐藏起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好 ,可以share一下吗?谢谢(好像要被删 我换成英文试试看)

拿去,很久没用这个了,不知道有没有损坏,

网友M:
需要自己重画个对应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