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竞赛抢答器 单片机程序

楼主:
以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8位竞赛抢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比赛,分别8个按钮S0~S7表示。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S,开关由主持人控制。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按钮,锁存相应的编号,并在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且一次抢答的时间由主持人设定(如30秒)。当主持人启动“开始”键后,定时器进行减计时,同时扬声器发出短暂的声响,声响持续的时间为0.5s左右。参赛选手在设定的时间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显示器上显示选手的编号和抢答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如果定时时间已到,无人抢答,本次抢答无效,系统报警并禁止抢答,定时显示器上显示00

#include<reg51.h>

sbit DIN=P3^0;//与max7219接口定义
sbit LOAD=P3^1;
sbit CLK=P3^2;

sbit key0=P1^0;//8路抢答器按键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sbit key_clear=P2^0;//主持人时间设置、清除
sbit begin=P2^1;//主持人开始按键

sbit sounder=P3^7;//蜂鸣器

unsigned char second=30;//秒表计数值
unsigned char counter=0;//counter每100,minite加1
unsigned char people=0;//抢答结果

unsigned char num_add[]={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max7219读写地址、内容
unsigned char num_dat[]={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unsigned char keyscan()//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value,temp;

  keyvalue=0;
  P1=0xff;
  temp=P1;
  if(~(P1&temp))
  {
    switch(temp)
        {
          case 0xfe:
            keyvalue=1;
            break;
          case 0xfd:
            keyvalue=2;
            break;
          case 0xfb:
            keyvalue=3;
            break;
          case 0xf7:
            keyvalue=4;
            break;
          case 0xef:
            keyvalue=5;
            break;
          case 0xdf:
            keyvalue=6;
            break;
          case 0xbf:
            keyvalue=7;
            break;
      case 0x7f:
            keyvalue=8;
            break;
          default:
            keyvalue=0;
            break;
        }
  }

  return keyvalue;
}

void max7219_se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向max7219写指令函数
{
  unsigned char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
        {
          ADS=add;
        }
        else
        {
          ADS=dat;
        }
        for(j=8;j>=1;j--)
        {
          DIN=ADS&0x80;
          ADS=ADS<<1;
          CLK=1;
          CLK=0;
        }
        i=i+8;
  }
  LOAD=1;
}

void max7219_init()//max7219初始化函数
{
  max7219_send(0x0c,0x01);
  max7219_send(0x0b,0x07);
  max7219_send(0x0a,0xf5);
  max7219_send(0x09,0xff);
}

void time_display(unsigned char x)//时间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1],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0],num_dat[i]);
}

void scare_display(unsigned char x)//抢答结果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max7219_send(num_add[3],num_dat[j]);
  max7219_send(num_add[2],num_dat[i]);
}

void holderscan()//抢答时间设置,0-60s
{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if(~key_clear)//如果有键按下,改变抢答时间
  {
    while(~key_clear);
        if(people)//如果抢答结果没有清空,抢答器重置
        {
          second=30;
          people=0;
        }
        if(second<60)
        {
          second++;
        }
        else
        {
          second=0;
        }
  }
}

void timer_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d8;//设定10ms中断一次
  TL0=0xef;
}

void main()
{
  while(1)
  {
  do{
    holderscan();
  }while(begin);//开始前进行设置,若未按下开始键
  while(~begin);//防抖
  max7219_init(); //芯片初始化
  timer_init();          //中断初始化
  TR0=1;                  //开始中断
  do{
    time_display(second);
        scare_display(people);
        people=keyscan();
  }while((!people)&&(second));//运行直到抢答结束或者时间结束
  TR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counter<100)
  {
    counter++;
        if(counter==50)
        {
          sounder=0;
        }
  }
  else
  {
    sounder=1;
    counter=0;
        second=second-1;
  }
  TH0=0xd8;//重新装载
  TL0=0xef;
  TR0=1;
}

网友A(2021-08-25):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不亮呢,接的共阴极数码管,换成共阳极后数码管又全亮了,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B(2022-01-07):
怎么显示第一第二第三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