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利用L298N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9-07-08):
//main.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IN3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IN4输出高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IN3输出低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IN4输出低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IN3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IN4输出高
                delay_ms(500);

        }
}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B.6 端口配置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PB.6输出高
}

//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ys.h"

void LED_Init(void);//初始化

#endif

网友A:
不是控制电机吗怎么是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