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拉低了脉冲解码信号,是不是单片机坏了

楼主(2019-07-08):
做了一块315M,433M无线接收单片机解码电路,IO口拉低了解码信号,只有几十毫伏,正常是2.5V以上(不接IO口时),试了几个IO口都一样拉低了,程序在初始上电端口已置1,不知为何拉低了解码脉冲信号,是不是单片机坏了,但单片机控制的按键还有作用,大家有没有遇此种情况,帮忙分析一下,谢谢!我用义隆的单片机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A:
这种是个别IO口损坏,STC的片子容易出这中问题.我前段时间帮朋友弄块板子也碰到过,具体表现是把IO口为内上拉模式时,有些IO口电平输出不了高,或者输出高不到5V.也有类似的输出不了低.后来重新画了块板子用32就没事了.

网友B:
既然你在程序上已经把IO口置1了,那你可以检测一下IO端的电流,如果io口是高电平那就是你的解码电路出问题了,(友情提醒,检测io口高低电平如果没有万用表的话,可以用发光二极管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