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转5V直流电路的问题,输出电流存在波动

楼主(2019-07-08):
如图,在proteus上画了个220V转5V直流的电路,有2个问题想问下各位大佬。
1.最后输出的电流一直在4.3V到5V之间波动,这是为啥啊。
2.电源的频率在1HZ的时候可以工作,但是改成50HZ后仿真无法进行了。
电路各元件参数如图,变压器参数是高压侧1H低压侧0.00406H(大概是220V降压至14V)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主要变压器参数设置有误

网友B: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应该用直流电压表测,你用了交流电压表。

网友C:
输出端需要全频段滤波,UF级别的电容放了,可以还添加nF级别的电容。另外如楼上说的电压表选择也有误

网友D:
都是高手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E:
整流和滤波后就变成直流了吧,你还是用的交流电压表

网友F:
RC滤波环节没有设置好,输出端电压的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变压器参数设置有误

好的好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应该用直流电压表测,你用了交流电压表。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G:
第一个滤波电容有点小,用1000uf以上

网友H:
加电容滤波

网友I:
1. C5的容量在470UF以上
2. C5之后的电压表要用 直流电压表
3. C7=C5/2
4. 桥式整流,每个二极管并联一个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