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电压问题?最高充电电压应该3.65V?

楼主:
3组串联充电后各组电压(如图)异常?最高充电电压应该3.65V?

网友A(2019-07-09):
我最近也在构思设计铁锂电池存在这种不一致的问题,先找些资料看看https://wenku.baidu.com/view/a9e909601ed9ad51f01df2e3.html

网友A:
目前成品有保护板12伏特电池组我也发现这种不均衡问题我分析造成这种问题就出在保护板且随时间长了会形成滚雪球效应

网友B:
串联使用,最好是有充放电保护板及均衡电路

网友C:
入坑初级者,学习一下!!

网友D:
各组电池的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所以呈现的电压有差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组电池的电量不一样,内阻不一样,所以呈现的电压有差异。

参数不一样的电池理论上不可并联,实际上又不可能不并联,这个矛盾“保护板能解决吗?组数多了越来越困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参数不一样的电池理论上不可并联,实际上又不可能不并联,这个矛盾“保护板能解决吗?组数多了越来越困难 ...

凡是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楼主很在意的话完全可以用替换的办法来解决有问题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凡是都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楼主很在意的话完全可以用替换的办法来解决有问题电池

电池数量多了替换有问题电池是件很麻烦的事,而且频繁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