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通信(红外编码发射和红外接收解码代码)

楼主(2019-07-08):
关于红外通信,网上有很多关于解码的单片机代码和视频,发射编码部分并不好找。写发射部分代码花费了不少时间,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一、NEC 协议特征:
1.  8 位地址和 8 位命令长度
2. 每次传输两遍地址(用户码)和命令(按键值)
3. 通过脉冲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实现信号的调制(PPM
4.  38Khz 载波
5. 每位的周期为 1.12ms(低电平)或者 2.25ms(高电平)

二、NEC  协议的典型脉冲链:

用户码和数据码中的‘0’‘1’是利用脉冲的时间间隔来区分,这种编码方式称为脉冲 位置调制方式(PPM)。
其中位 0 首先为 0.56ms 的高电平,然后是 0.565ms 的低电平;位 1 首先是 0.56ms的高电平,然后是 1.69ms 的低电平。

五、编程注意事项
1.红外接收头引脚信号是相反的电平 以上电平是从发射头角度来看,红外接收头引脚输出的是相反的电平。 如图,即没有数据传输时,P3.2 引脚保持为高电平,当接收到数据时,首先是引导 码,9ms 的低电平和 4.5ms 的高电平,然后是 32 位数据和 1 位停止位。一般来说, P3.2     与单片机的某中断引脚相连,当接收数据时,低电平会触发中断。

2.数据从 LSB(低位)开始发送,所以选择右移方式接收数据。 四个字节的数据都是先发送 D0,最后发送 D7。所以接收到 1 位数据后,给变量的 最高位赋值,右移。或者先右移,再给变量的最高位赋值。

3.可以用一个数组保存 32 个数据的持续时间,用于后面判断高低电平。 用定时器对两个数据(中断)之间的时间计时,并保存这个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 是位 1 还是位 0

4.可以用 2 字节,4 字节变量存储 32 个数据,以节省代码空间

可以用两个 16 位的 int 型变量存储数据,第一个 int 变量存储用户码,第二个存储数 据码和数据反码。也可以用一个 32 long 型的变量存储所有数据。

5.判断停止位 接收到停止位后可以屏蔽红外引脚的中断,防止后面数据的干扰,解码成功后在开 启中断。

发射编码部分核心代码: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irsend = P7^5;              // 红外发送
sbit K = P0^7;                   // 按键总开关
sbit key1 = P0^0;                // 按键1
sbit key2 = P0^1;                // 按键2
uint hwcount, count;             // 要进中断的总次数、用于记录进入中断次数
uchar irsys[2]= {0x00,0xff};     // 16位用户码
bit hsflag = 0;                  // 发送38KHz载波标志位
uchar ircode;                          // 发送的红外数据

void Timer1Init(void)                     // 13微秒@12.000MHz
{
        AUXR &= 0xBF;                         //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2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3;                             //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3;                             //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 清除TF1标志
        TR1 = 0;                             // 定时器1关闭计时
        ET1 = 1;                     // 开定时器1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
{
        count++;
        if(hsflag)                   // 有发射标志,则发射38khz
        {
                irsend = ~irsend;
        }
        else                         // 否则不发射,即相当于发射编码中的低电平
                irsend = 1;

}

void ir_SendByte()               // 红外发送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一字节八位,循环八次
        {
                hwcount = 43;            // 0.56ms高电平,需要进43次定时器1中断(560/13=43)
                hsflag = 1;              // 发射38KHz载波标志
                count = 0;               // count置0,从这时起记录进入定时器1中断的次数
                TR1 = 1;                 // 定时器1开启计时
                while(count < hwcount);  // 在此等待,直到进入中断次数达到43次
                TR1 = 0;                 // 定时器1关闭计时
                if(ircode&0x01)          // 数据是从最低位开始发送的,最低位是1则要进130次中断
                {
                        hwcount = 130;       // 1.69ms低电平,进中断总次数130(1690/13=130)
                }
                else                     // 最低位是0,则要进43次定时器1中断
                {
                        hwcount = 43;        // 0.565ms低电平,进中断总次数43(565/13=43)
                }
                hsflag = 0;              // 低电平,不需要38kHz载波
                count = 0;
                TR1 = 1;
                while(count < hwcount);
                TR1 = 0;
                ircode = ircode >> 1;    // 将数据右移一位,即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
}
void ir_Send(uchar date)
{
        hwcount = 692;               // (引导码中的)9ms高电平,9000/13=692
        hsflag = 1;                  // 高电平需要38kHz载波
        count = 0;
        TR1 = 1;
        while(count < hwcount);
        TR1 = 0;
        hwcount = 346;               // (引导码中)4.5ms低电平,4500/13=346
        hsflag = 0;                  // 低电平不需要38kHz载波
        count = 0;
        TR1 = 1;
        while(count < hwcount);
        TR1 = 0;
        ircode = irsys[0];           // 发送用户码的前8位
        ir_SendByte();
        ircode = irsys[1];           // 发送用户码的后8位
        ir_SendByte();
        ircode = date;               // 发送键值
        ir_SendByte();
        ircode = ~date;              // 发送键值反码
        ir_SendByte();
        hwcount = 43;                // 0.56ms高电平,560/13=43
        hsflag = 1;                  // 高电平需要38kHz载波
        count = 0;
        TR1 = 1;                     // 定时器1开启计时
        while(count < hwcount);
        TR1 = 0;                     // 定时器1关闭计时
        hwcount = 43;                // (NEC协议中的停止码)0.56ms低电平
        hsflag = 0;
        count = 0;
        TR1 = 1;
        while(count < hwcount);
        TR1 = 0;
        irsend = 1;                  // 关闭红外发射
}
void main()
{
        K = 0;                       // 按键总开关拉低
        Timer1Init();                //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key1 == 0)            // 按键1
                {
                        ir_Send(0x8a);       // 发送键值8aH
                }
                if(key2 == 0)            // 按键2
                {
                        ir_Send(0xa6);       // 发送键值a6H
                }
        }
}

#include "key.h"
#define GPIO_KEY P0
bit flag = 0;
/**********************************************
* 函数名:Check_key
* 描述  :矩阵按键扫描(缺陷:不能通过按一次按键,给变量只加一)
* 参数  :无
* 返回值:键值
* 调用  :外部调用
**********************************************/
//unsigned char Check_key(void)
//{
//        unsigned char row,col,temp1,temp2,keyvalue;
//        temp1 = 0x01;
//        for(row=0;row<4;row++)                // 行扫
//        {
//                P0 = 0xF0;                        // 先将P0.4~P0.7置高
//                P0 = ~temp1;                      // 使P0.1~P0.3中有一位为0
//                temp1 *= 2;                       // temp1左移一位
//                if((P0 & 0xF0) < 0xF0)            // 当按键按下时,(P0 & 0xF0) 高四位不在是F,可能为7或B或D或E。
//                {                                    // 这时可以确定按下的是(row+1)行
//                        temp2 = 0x80;
//                        for(col=0;col<4;col++)        // 列扫
//                        {
//                                if((P0 & temp2)==0x00)    // 当(P0 & temp2)等于0x00时,可以确定按下的位置是(col+1)列
//                                {
//                                        keyvalue = row*4+col; // 得到所按下按键的键值
//                                        return keyvalue;      // 把得到的键值作为返回值
//                                }
//                                temp2 /= 2;               // temp2右移一位
//                        }
//                }
//        }
//        return 16;  // 因为定义数码管段选表中,16对应的是全灭,故无按键按下时返回16
//}

/*************************************************
* 函数名:delay_m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xms  , xms是几延时几毫秒
* 返回值: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x;
        for(x=xms;x>0;x--)
        {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 函数名:key_scan
* 描述  :把按下的矩阵按键的键值返回
* 参数  :无
* 返回值:按下的键值
* 调用  :外部调用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1,keyvalue2,a=0;
        if(flag==0)
        {
                keyvalue2=16;
                flag=1;
        }
        GPIO_KEY = 0xf0;              // 高四位为1,低四位为0
        if(GPIO_KEY != 0xf0)
        {
                delay_ms(10);             // 延时消抖
                if(GPIO_KEY != 0xf0)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 0xe0: keyvalue1 = 3;break;     // 确定矩阵按键被按下的位置是第几列
                        case 0xd0: keyvalue1 = 2;break;     // 0、1、2、3
                        case 0xb0: keyvalue1 = 1;break;
                        case 0x70: keyvalue1 = 0;break;
                        }
                        GPIO_KEY=0x0f;
                        // 确定矩阵按键被按下位置的键值:列(或0或1或2或3) + 行(或0或4或8或12)
                        if((GPIO_KEY != 0x0d)||(GPIO_KEY != 0x0b)||(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
                        if(GPIO_KEY == 0x0d)
                                keyvalue2 = keyvalue1+4;
                        if(GPIO_KEY == 0x0b)
                                keyvalue2 = keyvalue1+8;
                        if(GPIO_KEY == 0x07)
                                keyvalue2 = keyvalue1+12;
                        while((a<50)&&(GPIO_KEY!=0x0f))
                        {
                                delay_ms(10);
                                a++;
                        }
                }
        }
        if(GPIO_KEY==0xF0)
                keyvalue2 = 16;
        return keyvalue2;
}

单片机红外解码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8.h>
#include "hc595.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ir = P3^2;               // 红外接收
uchar irtime;                 // 记录定时器0中断次数
uchar irdata[33];             // 存放接收到的33位红外数据的每位进入中断的次数
uchar bitnum;                 // 数组下标,用于记录是第几位红外数据
uchar startflag;              // 开始接收标志
uchar irok;                   // 33位数据收集完成标志
uchar ircode[4];              // 用于存放16位用户码+8位键值+8位键值反码
uchar irprosok;               // 四个码值转化完成标志
uchar disnum[8];              // 把四个码值分割成8位,用于数码管显示

void Int0Init(void)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 下降沿触发
        EX0 = 1;                  // 开启外部中断0
        EA  = 1;                  // 开总中断
        ir  = 1;                  // 红外接收置1
}

void Timer0Init(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模式:12T,晶振:12MHz
{
        TMOD = 0x02;              // 定时器0模式2,8位自动重装载
        TH0  = 0x00;              // 256*(1/12)*12 = 0.256ms
        TL0  = 0x00;
        ET0  = 1;                 // 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irpros(void)             // 码值转换
{
        uchar num, k, i, j;
        k = 1;
        for(j=0;j<4;j++)          // 四个码值,循环四次
        {
                for(i=0;i<8;i++)      // 每个码值八位,循环八次
                {
                        num = num >> 1;   //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if(irdata[k]>6)   // 判断这位数据是0还是1:(0:1.12/0.256=4.4)(1:2.25/0.256=8.8)
                        {
                                num = num | 0x80;
                        }
                        k++;
                }
                ircode[j] = num;      // 存放码值
        }
        irprosok = 1;             // 码值转换完成标志
}

void irwork(void)             // 码值分割,用于数码管显示
{
        disnum[0] = ircode[0]/16;
        disnum[1] = ircode[0]%16;
        disnum[2] = ircode[1]/16;
        disnum[3] = ircode[1]%16;
        disnum[4] = ircode[2]/16;
        disnum[5] = ircode[2]%16;
        disnum[6] = ircode[3]/16;
        disnum[7] = ircode[3]%16;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 && irtime<63)    // 8~16ms
                {
                        bitnum = 0;
                }
                irdata[bitnum] = irtime;      // 存放每位进中断的次数
                irtime = 0;                   // 清零,为下次计数做准备
                bitnum++;                     // 下标加一
                if(bitnum==33)                // 判断是否33位数据接收完
                {
                        bitnum = 0;
                        irok = 1;                 // 接收完成标志
                }
        }
        else
        {
                irtime = 0;
                startflag = 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rtime++;
}

void main()
{
        Int0Init();
        Timer0Init();
        while(1)
        {
                if(irok == 1)                 // 接收完成
                {
                        irpros();
                        irok = 0;
                }
                if(irprosok == 1)             // 码值转换完成
                {
                        irwork();
                        irprosok = 0;
                }
                display(0,disnum[4]);         // 显示键值
                display(1,disnum[5]);
                display(2,20);                // 显示"H"
        }
}

网友A:
谢谢楼主,请问用C52需要改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请问用C52需要改哪些地方

你看看红外接收、发射、按键这些端口跟你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就要修改;同时看看定时器的晶振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请问用C52需要改哪些地方

数码管中驱动74hc595引脚不一样的话,也要修改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贴一下 hc595.h  和 display(0,disnum[]); 函数的代码嘛?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贴一下 hc595.h  和 display(0,disnum[]); 函数的代码嘛?感谢

/**************************************************************/
#ifndef __HC595_H__
#define __HC595_H__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fndef u8                            // 重命名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 重命名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P_HC595_SRCLK = P3^5;            // 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P_HC595_RCLK  = P3^4;            // 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sbit P_HC595_SER   = P3^7;            // 串行数据输入

void SEG_HC595send(unsigned char x);  // hc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dat); // pos位数码管显示数字dat

#endif
/****************************************************************/
#include "hc595.h"

// 段选:dp、g、f、e、d、c、b、a
unsigned char const LedDat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 0x00, 0xbf,0x7f,0x89};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全灭" "全亮" "-"  "."  "H"

// 位选:CS1、CS2、CS3、CS4、CS5、CS6、CS7、CS8
unsigned char const LedPos[]={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延时xms毫秒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int x;
        for(x=xms;x>0;x--)
        {
                i = 16;
                j = 14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 函数名:Send_595
* 描述  :hc595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参数  :dat  (位选或段选)
* 返回值: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0;
                _nop_();
                P_HC595_SRCLK = 1;
        }
}

/*************************************************
* 函数名:display
* 描述  :pos位数码管显示数字dat
* 参数  :pos,dat
* 返回值: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os,unsigned char dat)
{
        Send_595(LedPos[pos]);          //
        Send_595(LedData[dat]);
        P_HC595_RCLK = 0;
        _nop_();
        P_HC595_RCLK = 1;
        delay_ms(2);
}
/**********************************************************/

网友B:
注释十分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C(2020-01-03):
大佬stc8写的用51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stc8写的用51可以用吗

可以,有定时器,有红外发射和接收就行

网友D:
大佬,强啊 ,解释很到位。找这红外发送接收好久了 阿里嘎多

网友D:
接收程序大体我读懂了,但是那个INT0中断服务程序中,8~16ms,引导码不是9ms+4.5ms=13.5ms么? 这样子不会影响后面数据的接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程序大体我读懂了,但是那个INT0中断服务程序中,8~16ms,引导码不是9ms+4.5ms=13.5ms么? 这样子不会 ...

这个if语句,判断最新接收的波段是不是引导码,不是就不解码。是的话,开始解码。对后面数据没有影响(发射不特别频繁的情况下)

网友E(2020-02-07):
没有人跟你说有错误吗?我新手找了半天错误,发射那块应该9000/26才对吧。

网友E:
没人跟你说有小错误吗?发射和接收解码都不一样。

网友F:
很好的文章,信息量大,感谢楼主的辛勤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跟你说有小错误吗?发射和接收解码都不一样。

开发板不一样的话,是需要改参数的。我同样的两片开发板,试的结果是正确的。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晶振频率去修改

网友G(2020-04-01):
两片板子这样写没啥问题,不知发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一片板子同时收发,这样好像会有问题
发码里面有个死循环,好像会导致收不了码,串口,数码管都无法正常显示了

网友H:
用楼主这个程序发码时,引导码9+4.5有时正常,有时发成9+3.3,有时发成6.6+4.5,甚至有时发成6.6+3.3。用的是stc15w104,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楼主这个程序发码时,引导码9+4.5有时正常,有时发成9+3.3,有时发成6.6+4.5,甚至有时发成6.6+3.3。用的 ...

这个要根据自己开发板使用的晶振频率,去计算要计数的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片板子这样写没啥问题,不知发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一片板子同时收发,这样好像会有问题
发码里面有 ...

我没有深入去了解这个,不太清楚其他实现方式。一个板子实现收发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2020-05-04):
亲,stc8.h是什么芯片

网友I:
你好,请问发送完键值和键值反码之后,又发送了0.56ms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亲,stc8.h是什么芯片

stc8a8k64s4a12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发送完键值和键值反码之后,又发送了0.56ms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是什么意思

结束码

网友J(2020-07-04):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很详细的代码

网友K:
首先感谢楼主的讲解和代码!收获很多!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在接收发射“1”,也就是接收时低电平时,应该是37kHz的调制信号,也就是37kHz的0-1跳变序列,那不会频繁触发中断么?

网友L:
楼主大爱,针对网友耐心讲解。
代码书写工整简洁,吾等萌新还要学习。

网友M:
感谢分享   也下载来做遥控风扇

网友N(2020-08-07):
在做类似的红外收发的案子,过来学习的哈

网友O(2020-10-26):
能补充一下发射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P(2021-06-27):
按照楼主的方法,使用STC8F1K08芯片红外发射成功,使用定时器产生载波比使用STC硬件PWM还方便,附红外收发部分原理图。

网友Q(2021-10-01):
如果用T0的gate模式,结合int0输入,是不是可以直接测量脉宽时间,这样解码部分还可以再简洁一点。

网友R:
    今天无事,学习一下红外接收解码,也帖上自己仿写的程序,认为比前例子精减,但不失性能。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数码管显示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会在数码管上对应显示键码值

                  NEC 标准下的编码表示

                其中:引导码高电平约9000us 左右,低电平约4500us 左右;
                接收端:引导码低电平约9000us 左右,高电平约4500us 左右;
                用户码16 位,数据码16 位,共32位;
        发送端:        数据0 是用“高电平约560us +低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高电平约560us+低电平约1680us”表示

        接收端反转:数据0 是用“低电平约560us +高电平约560us”表示。
                                数据1 可用“低电平约560us+高电平约1680us”表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
sbit beep = P2^3;//蜂鸣器接口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                //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的码表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Rcord[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114;n>0;n--);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STC89C52 11.0592M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每个溢出中断时长256*1.085us=277.7us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if(irtime < 63 && irtime >= 33)//跳过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
                        irtime=0;
                        i=0;
                }
                else{
                                IRcord[i/8] >>= 1;          //i/8每处理8位换下一个元素,总的处理4个字节共32位的数据
                                 if(irtime > 6) IRcord[i/8] |= 0x80;           //位0电平时长计数上限4,位1高电平计数上限8
                            irtime = 0;
                            i++;
                        }                                                                                   //这里取6为0/1 的识别分界
                if(i > 31){ i=0; beep = 0;        delay(100); beep = 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SMG_show(unsigned char num)
{
        P0=dofly_DuanMa[num/16];
        LATCH1=1;
        LATCH1=0;

        P0=0xdf;           //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LATCH2=1;
        LATCH2=0;
        delay(2);

        P0=dofly_DuanMa[num%16];
        LATCH1=1;
        LATCH1=0;

        P0=0xbf;           //选中第二个数码管
        LATCH2=1;
        LATCH2=0;
        delay(2);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主循环
        {
                SMG_show(IRcord[2]);
        }
}

网友S(2024-07-16):
引用 网友P:
按照楼主的方法,使用STC8F1K08芯片红外发射成功,使用定时器产生载波比使用STC硬件PWM还方便,附红外收发 ...

接收也是同一个单片机吗?可以分享一下接收的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