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混合电路接入OLED屏耳机出现“嗡嗡声”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7-08):
做一模拟调音台,输出接耳机,实现模拟和数字的控制,并通过OLED屏显示。
本人采用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
OLED屏为七针,采用4线SPI通信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当OLED屏接入整个电路时(已经证实为OLED屏问题),耳机除了正常播放音乐外,还会引入“嗡嗡”的噪声,想问一下出现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找了半天不知道噪声出现的原因,还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A:
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B:
电源电路用滤波电路进行隔离

网友C:
模拟电路串入了数字信号,在多功能调频播放器(OLED)也有出现这种现象,随菜单操作在广播中掺杂数字信号

网友D:
采用SPI的MOSI、MISO、SCK、SS进行分析

网友E:
PCB布线不合理,电线走向绑扎不合理,电源设计不合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在VCC和GND之间接了一个大电容,噪声就消除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上传上来看一下

PCB还没有画,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布线不合理,电线走向绑扎不合理,电源设计不合理……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