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on receiving string RDY(2)单片机编译错误

楼主(2019-07-08):
大佬们请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吧,Failed on receiving string RDY(2)

用51做了一次蓝牙通信后SST下载就失败了,
然后就是一直失败一直失败,
下面这个是用的代码,想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能不能破局
#include <reg52.h>

sbit rx = P1^0;        //测试口,可用可不用
sbit tx = P1^3;        //输出口

//存储接收到的信息
unsigned char tempbuf;

/*初始化串口*/
void BlueteethInit()
{
        SCON =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为2,自动重装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REN = 1;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 = 0xfd;

        RI = 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
{
        BlueteethInit();
        rx = 0;
        tx = 0;
        TI = 0;
        while(1)
        {
                if(tempbuf == '1')        //可以使用
                        P1 = 0xff;delay(5);
                if(tempbuf == '0')        //不可以使用
                        P1_3 =0x00;         delay(5);
                if(tempbuf == 'A')        //可以使用
                        P1 = 0xf0;
                if(tempbuf == 'B')        //可以使用
                        P1 = 0x0f;
        }
}
void Serial(void) interrupt 4
{
        tempbuf = SBUF;
        RI = 0;        //读标志清零
        SBUF = tempbuf;        //将内容返回到手机端,可在手机查看发送的内容
        while(!TI);
        TI = 0;        //写标志清零
}

网友A(2019-11-17):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烧录过一个简单的串口通讯程序后,通讯能正常进行,再想烧录就检测不到连不上板子了。同样会提示Failed on receiving string RDY(2)

网友B(2020-04-1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坑啊,,是不是sst都有这个问题。。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