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单片机电机程序,只能通过输入才能停,现想使它运行30s后自动停

楼主(2019-07-09):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Data;
sbit led=P2^4;    //手动运行指示灯
sbit xcg=P3^2;   //左行程开关
sbit xck=P3^3;   //右行程开关
u8 tab[]={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u8 a=0,b=1;//用于记忆行程开关状态
void delay(u16 i)//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PCON = 0x00;
        TH1=0XFD;    //定时器装初值(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ES=1;        //开串行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12M 960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9;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9;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12M   240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11.0592M  960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1;        //开串行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motor1()//关窗帘
{
  u8 i;
   for(i=0;i<8;i++)
   {
    P1=tab[i];
    delay(180);
  }
}
void motor2()//开窗帘
{
    char i;
   for(i=7;i>=0;i--)
   {
    P1=tab[i];
    delay(180);
   }
}
void xcg1()
{
     if(xcg==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6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xcg==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0;
   b=1;
  }
}
}
void xck1()
{
   if(xck==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6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xck==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1;
   b=0;
  }
}
}
u8 SS='s';
u8 ZZ='z';
u8 TT='t';
u8 KK='k';
u8 GG='g';
void main()
{
  u16 light,mode=1;//开机进入自动模式(mode=1)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while(mode==1)//自动模式
   {
   led=1;
   light=Read_AD_Data(0xA4);//读取光敏电阻值
   if(receiveData==SS){mode=0;break;}//手动模式
   while (a==1&&light<150)//关窗帘
   {
    if(receiveData==SS){mode=0;light=150;break;}
    while(receiveData==TT){P1=0xFF;}
     motor1();
      xcg1();
    b=1;
   }
   while (b==1&&light>200)//开窗帘
   {
    if(receiveData==SS){mode=0;light=200;break;}
    while(receiveData==TT){P1=0xFF;}
      motor2();
    xck1();
    a=1;
   }
   P1=0xFF;//电机断电停止
  // delay(100);
   }
  while(mode==0)//手动模式
  {
     led=0;//手动控制指示灯
    if (receiveData==ZZ){mode=1;break;}
    while (a==1&&receiveData==GG)//关窗帘
   {
    motor1();
      b=1;
      xcg1();
      while(receiveData==TT){P1=0xFF;}
   }
    while (b==1&&receiveData==KK)//开窗帘
   {
        motor2();
     a=1;
     xck1();
     while(receiveData==TT){P1=0xFF;}
   }
   P1=0xFF;
  // delay(100);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
{
if(RI)
{
    receiveData=SBUF;      //接收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
char jishi=0;
158.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
159.{
if(++jishi>=30秒)P1=0xFF;//电机断电停止
160. if(RI)
162.    receiveData=SBUF;      //接收数据
163.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165.}
之上只给大概思路,具体实现语句就不写了

网友B:
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对单片机的运行原理还未弄清楚。
你是如何定义或理解单片机的“停”的呢?

网友C:
打开电机后进行计时,达到30秒就关闭电机

网友D:
单片机控制电机驱动吧

网友E:
搞一个定时器,在程序时查询定时到了就关闭

网友F:
启动电机之后, 延时30s让他关闭啊

网友G(2019-08-11):
这个问题本不是问题。
整一个定时器中断,到时间进入一个while(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