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12m晶振1602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19-07-09):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4^3;
sbit RW=P4^4;
sbit E=P4^5;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1602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
{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busy(void)
{
   RS=0;
   RW=1;
   P0=0xFF;
   E=1;
   while(P0^7==1);
   E=0;
}
//写指令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1602_busy();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写数据带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1602_busy();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初始化 l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
//写地址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80+x);
        else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c0+x);

}
//显示函数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0,1,'1');
         Lcd1602_Disp(1,1,'2');
        while(1)
        {

        }
}

各位看看错在哪里呢?1602没有反应

网友A:
用示波器对下波形吧

网友B: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检测一下对应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检测一下对应波形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C: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4^3;
sbit RW=P4^4;
sbit E=P4^5;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_MS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1602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
{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buf)
{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busy(void)
{
   RS=0;
   RW=1;
   P0=0xFF;                                                         //        这个地方出现了问题,P0=0x00;
   E=1;
   while(P0^7==1);                                          //P0^7==0;
   E=0;
}
//写指令函数带忙检测
void LCD1602_Write_com_busy(unsigned char combuf)
{
   Lcd1602_busy();
   RS=0;
   RW=0;
   P0=combuf;
   E=1;
   E=0;
}
//写数据带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data_busy(unsigned char databuf)
{
   Lcd1602_busy();
   RS=1;
   RW=0;
   P0=databuf;
   E=1;
   E=0;
}

//初始化 l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1602(1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3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8);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1);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6);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0c);
}
//写地址函数
void lcd1602_Write_addres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80+x);
        else
        LCD1602_Write_com_busy(0xc0+x);

}
//显示函数
void Lcd1602_Dis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lcd1602_Write_address(x,y);
        LCD1602_Write_data_busy(buf);
}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0,1,'1');
         Lcd1602_Disp(1,1,'2');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