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VS1003与SD卡播放mp3-贴二

楼主(2019-07-09):
整个工程用的就一个SD卡模块和一个VS1003模块(晶振是12.288M),还有IAP15W4k58s4(晶振是33.1776M)。
SD与VS1003推荐直接将SPI的3根线统一接在单片机的一组spi引脚上,用硬件spi去驱动,这样也省引脚了,程序就是这么写的,当然VS1003的spi可以用IO口模拟,我在程序中只是注释掉了,主要在VS1003.c中取消注释并把未注释的一行注释掉就行,SD卡一定要用硬件spi驱动,模拟的话相对讲有点慢。
晶振频率程序中用的是33.1776M,最少要30M以上,要不播放会有较大卡顿。    注意:单片机的型号不一样spi的分频系数也不一样。
其他功能我没打开,大家想要玩的话,可以自行研究,例如做一个简易的MP3播放器。

如果手头没有15的,用12的话频率也要24M才能播放192或一下的。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ps:对,VS1003手册和SD卡的命令什么的,自行度娘,如果不想就直接用程序就行,都是设置好的
最后面的FreeMP3QualityOptimizer_Setup这个是用来将一个MP3文件生成其他码率的软件。

程序

MP3

网友A(2025-03-12):
VS1003  也算是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