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利用Altium Designer进行仿真设计?

楼主(2019-07-09):
想问问大佬们,在AD里面的交流电源是不是需要自己设计自定义元件,以及能不能用AD实现四象限脉冲整流器(即利用AD软件能否体现出电动机等负载对电源的反馈作用)

网友A:
AD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B:
单片机电路仿真建议用protuse,做仿真比较好用

网友C:
不行,因为AD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D:
AD不能仿真,推荐PSPICE,MULTISIM

网友E:
AD我記得是不能仿真的,可以用PSPICE,MULTISIM,PROTEUS等軟件仿真

网友F:
AD不能仿真,建议你用protuse

网友G:
AD是画图软件,他是没有仿真功能 的,但ADS可以比multisim好一些

网友H:
不可以仿真,属于画元器件图软件

网友F:
建议用protuse

网友I:
建议你用Multisim吧

网友J:
推荐用multism,挺好用的

网友K:
我一般用的proteus 功能很强大

网友L:
Altium Designer包含有SPICE兼容的仿真功能, 可以进行纯数字或者模拟的仿真, 也可以进行数模混合仿真, 仿真功能应该比较强大

网友M:
单片机电路仿真建议用protuse,做仿真比较好用,还有MULTISIM,AD仿真不太好用并且比较麻烦

网友N:
AD不能仿真,建议用NI Multisim、 Proteus 8 仿真网上都有下载教程的很方便

网友O:
当然可以了,只是这个软件仿真不好用,大多数人都不会去使用,简单的电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P:
建议用专业的软件,比如Multisim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我本来应当自己去百度的,后面自己百度之后又不敢面对自己问过这么傻的问题了

网友Q:
不可以,AD主要用于画板,仿真建议用proteus

网友R:
proteus 和 protel 不是一回事啊!我原来还以为都一样呢!我想ad是升级版,肯定功能更强大了,不过我初学者估计也用不上仿真。

网友S(2020-10-15):
我正在学习proteus

网友T:
AD是画图软件,专门的仿真软件:纯硬件的请使用Multisim   有单片机程序调试的请使用proteus    这两个软件都简单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