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CD4017分频数字电压表程序+PCB工程+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7-09):
自己用了大半个月时间所做的数字电压表;
1、采用数码管显示
2、可测电压0V-25V;25V-50V、两档位超出量程可报警。显示精度0.01V,与精确率0.2V.
3、采用ADC0809数码转换芯片
4、采用CD4017进行分频
(附件带keil源程序、AD原理图、装配图、proter仿真图)整整一套完整的材料都在附件中
................................................................................................................................................................................................................................
都是自己设计原创,请大家多多指教!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ADC0809
sbit ST=P3^2;
sbit EOC=P3^3;
sbit OE=P3^1;
sbit k1=P3^5;
sbit k2=P3^4;
sbit DIAN = P0^7;                        //小数点
sbit beep = P3^0;   //蜂鸣器IO口定义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is[3];       //显示数值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int Vo;
        uint a;
/*******************************共阴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字母U*/};        //gc.debfa

/****************************************************************************
/****************报警函数***************/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50;j++);
}
//=====================================================================================
//=====================================================================================
//=====================================================================================

/****************************************************************************
函数功能:将0-255级换算成0.00-5.00的电压数值
入口参数:i
出口参数:
****************************************************************************/

void convdata(unsigned char dat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a=1;
        // while(!k1);
         }
        }
        if(k2==0)
    {
     delay(10);
         if(k2==0)
         {
          a=2;
          //          while(!k2);
         }
        }
        Vo=dat1*5*1.96*a;
        dis[0]=Vo/1000;
    dis[1] = Vo/100%10;       //十位
    dis[2] = Vo%100/10;      //个位
    dis[3] = Vo%100%10;     //小数点后第1位
        if(a==1)
        {
         if(dis[0]>=2)
         {
          if(dis[1]>=4)
          {
           beep=1;
          }
         }
        }
        if(a==2)
        {
         if(dis[0]>=4)
         {
          if(dis[1]>=9)
          {
           beep=1;
          }
         }
        }
    if(dis[0]==0)
         {
          if(dis[1]==0)
          {
           beep=0;
          }
         }

}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void)
{
    P0=tab[dis[0]];
    P2=0xbf;                  //10111112
    delay(1);
    P2=0xff;

    P0=tab[dis[1]];
    P2=0xef;                //11101111
        DIAN=0;
    delay(1);
    P2=0xff;

    P0=tab[dis[2]];
    P2=0xfb;              //11111011
    delay(1);
    P2=0xff;

        P0=tab[dis[3]];        //11111110
    P2=0xfe;
    delay(1);
    P2=0xff;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0;
        a=1;
        beep=0;
    while(1)       //主循环
    {
                for(p=0;p<20;p++)
                {
                        sum=sum+ADC0809();
                        display();
                }
//                dat=((sum/20)+dat)/2;
                dat=sum/20;
                convdata(dat);      //数据转换
                sum=0;
                display();      //显示数值
    }
}